[存储] 19年折腾的拆机之英菲克3.0寸硬盘盒增加12V接口支持3.5寸硬盘

楼主(2025-05-30):
19年折腾的拆机之英菲克3.0寸硬盘盒增加12V接口支持3.5寸硬盘

当时是图便宜买的,但是手里又没有笔记本硬盘使用,所以闲置了一段时间,后来得了几个3.5寸的台式机硬盘,但是没有12V又不能检测,所以萌生了弄个外接12V电源。于是乎。。

网友:
以前买过几块3.5英寸的移动硬盘板子,比较坑爹的是初始使用要格式化。

网友:
这样子搞,坏了硬盘得不偿失啊

网友A:
这个盒子的SATA接头很脆弱,建议楼主上点AB胶固定一下,我的同款盒子SATA接头就炸了,拆东补西拔了几个空针才救活

网友B:
所以把线路板搞掉一块又接上去是什么操作?

网友:
做到一物多用。

网友:
增加12V接口适用范围更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盒子的SATA接头很脆弱,建议楼主上点AB胶固定一下,我的同款盒子SATA接头就炸了,拆东补西拔了几个空针 ...

考虑到会经常插拔(对比当做移动硬盘的话)我拿回来就加锡了,不过没用,放了一段时间居然挂了,后来卖硬盘的时候一起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所以把线路板搞掉一块又接上去是什么操作?

那个地方太脆弱,不知道怎么的就断了,因为经常插拔电路板和塑件。。

网友A:
引用 楼主:
考虑到会经常插拔(对比当做移动硬盘的话)我拿回来就加锡了,不过没用,放了一段时间居然挂了,后来卖硬 ...

它SATA里面用的金属弹片材质有问题,经常拔插弹片会在塑料接口那个面断掉,不仔细看根本看不出来,也算是一个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它SATA里面用的金属弹片材质有问题,经常拔插弹片会在塑料接口那个面断掉,不仔细看根本看不出来,也算是 ...

那估计当时就是这个问题导致板子不能使用,也罢,也送了的。

网友:
加12V接口不错

网友C:
这样搞会坏硬盘吗,,是否5v要单独接电源,。不行还是买希捷西部数据的原厂板子了。,

网友:
能给画个简单的电路图就更有收藏价值了

网友:
裸着比较凉快

网友:
感觉不太结实的样子

网友:
为了外接插头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样搞会坏硬盘吗,,是否5v要单独接电源,。不行还是买希捷西部数据的原厂板子了。, ...

5V是直接USB那边给了

网友:
加个12∨供电,应该没问题,注意别接错位置。

网友:
我的也是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