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拆一个得力2500W插排

楼主(2025-05-30):
没什么好讨论的,大家懂的

网友:
得力,不好好做自己的文具,乱搞
正泰,不好好做自己的工控,也整上万用表

网友:
是恒源祥南极人开创的贴牌风气

得力还有个特殊之处

得力文具, 得力工具 是毫不相干的两家公司,在各自领域都做得不错

不知道这插座是工具家还是文具家出的

网友A:
最新一版插座新国标两插必须是扁平(没有圆孔)
再上一版就要求必须用一体铜条
所以这个插座至少是前两代产品了

网友:
看这铜线和螺丝,咋那么像是公牛代工的风格

网友:
好,好,好会忽悠人啊,修脚的居然卖上卤猪蹄了。哈哈,还好都是脚,一个是人的脚,一个是猪的脚。

网友:
厂里有个得力电钻报废了,改天也拿出来拆拆~~~

网友:
得力什么都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最新一版插座新国标两插必须是扁平(没有圆孔)
再上一版就要求必须用一体铜条
所以这个插座至少是前两代产 ...

请教一下为啥要用一体铜条的原因?给科普一下。这个插排的国家标准那里能下载?

网友:
这个没拆彻底,没暴露弹片的材质,弹片要是用磷青铜的话就是好东西

网友:
这异形螺丝还不够奇葩,有次拆*牛的插排那螺丝才奇葩,为拆那奇葩螺丝,还要买专用批头

网友:
个人感觉还是一体化铜片应该会更可靠些。

网友:
设计分控开关比较方便,看焊接质量应该是挂靠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教一下为啥要用一体铜条的原因?给科普一下。这个插排的国家标准那里能下载? ...

https://std.samr.gov.cn/gb/searc ... 3A7E05397BE0A0AB82A
家用和类似用途插头插座

一GB 2099-1980 (全部代替)

二GB 2099.1-1996(全部代替)

三GB/T 2099.1-2008废止

四GB/T 2099.1-2021(全部代替)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请教一下为啥要用一体铜条的原因?给科普一下。这个插排的国家标准那里能下载? ...

减小人工,减小虚焊打火,安装更牢固,减小连接线过细

网友:
还是一体铜条片的好。

网友:
看到外壳就觉得不咋地

网友:
指示灯串连的电阻有过热迹象,套管都热变色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减小人工,减小虚焊打火,安装更牢固,减小连接线过细

国家规范有明文规定必须使用一体铜条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s://std.samr.gov.cn/gb/search/gbDetailed?id=71F772D75A09D3A7E05397BE0A0AB82A
家用和类似用途插 ...

这些标准能下载吗?哪里能下载到本地电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