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一台冻坏漏水后不显示的电热水器

楼主(2025-05-30):
冬天没用忘了放水冻坏了,一直往下滴水,本来准备换新的。但是爱不住手痒见到坏的就想修。所以决定修好再换新的

因为漏水一直没修,现在上电不显示

拆开发现很简单就一个电源板一个主板,修复难度不高。最近修好的东西多了,感觉自己飘了

长时间漏水已经生锈腐蚀,内胆塘瓷都掉了,打磨下如果不漏继续修,漏就直接放弃。

打磨完安装果然不漏水了

初步检测电源板坏了

检查发现隔离变压器和整流桥损坏本想拆开维修一下隔离变压器,但是锈蚀严重拆不开了。

一查一个变压器5元包邮,果断下单买新的

整流桥直接用贴片二极管代替,反正废电路板拆的。请忽略我糟糕的焊工

更换损坏原件,已经成功修复测试功能正常。好了下一步该买新的电热水器了

网友:
还倒贴钱修好了

网友:
直接找个电压一样的电源接到整流桥后面就行

网友:
修理比拆装简单多啦

网友:
手到病除,你这手艺简直就是华佗在世啊!(让你飘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