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地表最强!洗板水瓶!

楼主(2025-05-30):
买过维修佬 塑料的 玻璃的溶剂瓶,效果都不好 普遍存在出液喷溅啊、挥发快等问题。
本人非原作者 原作者【不说害怕】
之前复刻CNWANS大佬的P150C电子负载,然后有进群,在群里找资料偶然发现群共享文档里有分享的DIY洗板水容器瓶,看了一下很不错,就立马下单物料组上了。
使用近1个月,发现效果非常好 出液顺畅用量很好控制  要多少倒多少,然后挥发基本感觉不出来。
成本只需十几元
原共享文档链接无法直接分享 ,所以导出到文件放成附件.
如有侵权联系删除

https://docs.qq.com/sheet/DYVRjZVBaeUVkR0NR【腾讯文档】洗板水玻璃滴瓶

网友A:
大佬能不能发个百度网盘分享一下?银子有限呀,你这个点刚好是我前段时间想折腾的点,同样是瓶子挥发快,不耐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佬能不能发个百度网盘分享一下?银子有限呀,你这个点刚好是我前段时间想折腾的点,同样是瓶子挥发快,不 ...

这个好像是系统搞的,你等下我重新传

网友:
我也在用,搞了两套,一套装洗板水,一套装酒精,就是倒出来比较慢,要等一会儿,玻璃瓶不能挤,然后就是经常忘记塞住针头~~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好像是系统搞的,你等下我重新传

百度网盘或者https://wetransfer.com/都是可以的,不要发论坛空间那个,论坛那个要银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百度网盘或者https://wetransfer.com/都是可以的,不要发论坛空间那个,论坛那个要银子的 ...

好了你看下  在线文档

网友B:
经常维修大板的的确需要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经常维修大板的的确需要

小板也好用,买个魔力擦 每次揪一点用镊子夹着洗一洗 非常干净
第一次见6级大佬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板也好用,买个魔力擦 每次揪一点用镊子夹着洗一洗 非常干净
第一次见6级大佬 ...

小板有点奢侈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了你看下  在线文档

研究了下,发现一个问题,你这是盖子和瓶子分开2家店铺买的?若是那么该如何保证这盖子的内螺纹和瓶子口的外螺纹相互匹配呢?

还有你这使用习惯是不是类似大号风油精瓶子的使用方式,即用的时候要倒过来,拔掉硅胶塞,往要洗板水的位置翻倒,让内部液体流出?使用完毕后弄正然后用硅胶塞封堵?

网友C:
这种试剂瓶还有专门的垫片,用上密封更好。

网友:
地表最强夸大了吧

网友:
这个标题一下就把我吸引进来了。

网友:
蜀牛啊,家里很多锥形瓶是这牌子的。这是专业做化学试瓶相关的大厂

网友:
洗板水挥发有毒吧。
里边是不是含丙酮,塑料分装的时候很快就化了。
现在是用那个金属盖子接一点,纳米海绵沾着擦。

网友:
一直用的这个

网友:
我买鹿仙子的洗板水配的也是这种瓶子,还有一个漏斗,不过,漏洞太小,稍微倒快了就溢出。

网友:
没明白原理,进气孔在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研究了下,发现一个问题,你这是盖子和瓶子分开2家店铺买的?若是那么该如何保证这盖子的内螺纹和瓶子口的 ...

只要按参数买肯定是匹配的
是用倒出来的,可以倒出来用刷子刷,或者倒海绵上擦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试剂瓶还有专门的垫片,用上密封更好。

有的 这个盖子有自带密封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