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用CrystalDiskInfo测固态健康状态为0%了,好怕怕

楼主(2025-05-30):
用一块拆机的杂牌固态装机,用CrystalDiskInfo测了一下,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健康状态居然是标红的0%,好怕怕呀,之前也没遇到过这种情况。
特请教:
1、目前这块硬盘是要挂的节奏吗?看通电次数和时间都不多,下面的项目数值咋那么统一呢?到底在这块盘上发生了哪些不被人所知的故事?
2、大家都是用什么软件来测试机械和固态硬盘的性能?

网友A:
重新开卡吧,一开卡就好了,虽然容量低点,但是能用

网友:
A1,A9都是0,少见,确实少见

网友:
杂牌的这些值只能是看看而已。

网友:
这个确实有点害怕

网友:
基本上都是用CrystalDiskInfo测的,比较准确

网友:
这东东,重新开卡,感觉就新的一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新开卡吧,一开卡就好了,虽然容量低点,但是能用

请教 “重新开卡”用什么软件?

网友:
不用太在意

网友:
应该是SSD的数据给错了,有的是按剩余寿命开始算,有的是按使用寿命算
再差也不至于几T数据就没寿命了

网友:
这个准确吗

网友:
重要的东西用HD备份

网友:
软件有问题,再差也不能是0

网友B:
建议前几楼说的开卡,至于开卡用什么软件,那要检测,楼主要多逛逛论坛了

网友:
感觉这个测试有问题。既然健康度已经为0,为什么参数里面没有红色的甚至也没有黄色的?

网友:
测下速度,速度正常就当游戏盘吧,0可以不必理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前几楼说的开卡,至于开卡用什么软件,那要检测,楼主要多逛逛论坛了 ...

请问有哪些论坛?

网友:
正常就继续用吧,不存重要数据。做系统盘

没有重要数据,有时候也不要太理会

网友:
软件测试不一定准

网友:
固态颗粒这不好那好,10来年了,我就没出现过坏的固态硬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