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尼康 EN-EL3E 电池拆开换电芯

楼主(2025-05-30):
包毛巾然后用锤子敲敲打打,把超声波焊接震开

这电池看起来是原装的
但是抽屉里放了3年,电芯0V了
最近买电子垃圾里带了两节18500电芯
换上试试
现在不知道是他设计问题还是我搞的有啥问题
电池两节量正负极是8.4V,但是量保护板输出端是6.55V
搜了半天也没找到这电池的输出电压

网友A:
壳子上7.4V锂电,说明是3.2v串联。
电池输出8.4V,保护板才输出6.5V,有可能是保护板锁了。
另外就是电池电压过高,保护板保护了。
最大可能性我不知道你操作过没有,换完电池后得激活保护板,就是放进充电座充里充一下,激活保护板后输出电压才正常。

试试看才知道?

网友B:
学到了,意思磷酸铁锂的电池

网友:
不管是什么电池,放置时间长了都会出现问题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学到了,意思磷酸铁锂的电池

不可能是另算铁锂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可能是另算铁锂吧。

不是3.2的磷酸铁锂。标7.4是因为两串3.7V,这个标注是电池的放电平台电压,不是满电电压。相机电池很多保护板是有锁的,和笔记本一样,不能断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3.2的磷酸铁锂。标7.4是因为两串3.7V,这个标注是电池的放电平台电压,不是满电电压。相机电池很多保 ...

锁了不应该没输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壳子上7.4V锂电,说明是3.2v串联。
电池输出8.4V,保护板才输出6.5V,有可能是保护板锁了。
另外就是电池电 ...

7.4/2=3.7………………

楼主:
引用 网友A:
壳子上7.4V锂电,说明是3.2v串联。
电池输出8.4V,保护板才输出6.5V,有可能是保护板锁了。
另外就是电池电 ...

充电器没在收边,我拿回去充电试试看。

网友D:
外盖屁股切掉,上18650,超级耐用。

网友E:
我换过,这款电池原装保护板没有锁,直接可以换芯。换好后充一下激活即可

网友:
二楼大神的高数是火星算法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换过,这款电池原装保护板没有锁,直接可以换芯。换好后充一下激活即可 ...

谢谢,我回去充电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外盖屁股切掉,上18650,超级耐用。

太复杂了,我有两块电池。轮换着用还行。单反相机不怎么费电。

网友:
换个电池看一看?!!!

网友:
18500还好 是通用型号

网友:
这类电器,要换电池就换个好点的,可以省去好多烦心事。

网友:
没有锁好搞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外盖屁股切掉,上18650,超级耐用。

单反的电池盖子也不要?怎么固定?

网友:
11楼说没有锁的,你可以试试充电能不能恢复。不能的话那就是保护板坏了或者是带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