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铁板烧U盘

楼主(2025-05-30):
前两天用环牛+养生壶发热盘搭建了个拆焊台: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page=2#pid18016066

挺好玩的,想起上次切坏的U盘: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0994&highlight=

也拿来烤一烤,顺便把过期的投标用的密钥也烤一下。

升温很快,感觉电压还是高了,下次少串两组绕组。

不一会儿就分离了,都很完整

这是投标用的密钥,过期了没续费,USB公头被我掰断了

几秒种就分开了

得到一枚32G闪迪存贮芯片

这是主控芯片

也是闪迪的

可惜没有锡浆,要不然把这颗存贮芯片焊到其它U盘上去扩容。

网友:
哈不错,有一个捡的电饭锅,有定时和温控的,估计也能改,用来焊接闪存或者led

网友:
这玩意拆贴片元件挺方便,搞焊接牵强了点

网友:
特级厨师欧根,哈哈

网友:
铁板烧还是挺方 便的

网友:
下一步可以制作一个新的U盘了

网友:
利用发热盘,还可以继续折腾几天。

网友:
真能折腾,可以做新优盘了

网友:
芯片应该没问题

网友:
不要买锡浆。那玩意对于轻度使用者太不友好了。即使放冰箱,一定时间后就不能用了,氧化了,全是渣渣,锡浆稀释剂没用。
我买了两针筒,都是一次性的,用一次(嘿嘿,好久才用一次)就不行了,只能熔锡块玩儿

网友:
芯片不错,值得折腾

网友:
楼主的这个创意可以。

网友:
芯片都拆了,之前断线位置,看看走向,是不是就能看是否飞线能解决了。

网友:
弄点鱿鱼,辣椒面更好

网友:
拆好了, 可以搬板了

网友:
我有种想拿着肉串和鱿鱼板过去的想法

网友:
闪迪的U盘都是用自家的东西,量产工具少有外传,楼主也能搞它?

网友:
闪迪主控资料不多吧

网友:
这个又实用又有创意,真的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