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表] 拆解并维修一个台表,吉时利 keithley 2000 306.2错误

楼主(2025-05-30):
偶得一块K2000,有306.2和306.4报错。

据说这个错误无关紧要不影响测量,甚至老版本固件直接没306这项测量,但是既然出现了,强迫症就一定得治
1.38度说是换U115,也就是LM339
2.eevblog说的是换U120小概率修复,换U114极大概率修复,我采用的是这种方法
3.U120原型号未知,换为MMBF4393.u114原型号OP282,换为ADA4622-2ARZ
下面是拆机图(包含新旧版本K2000对比)及U114位置(这款的U114是AD822)

关键词:吉时利2000拆机 K2000维修306.2 306.4报错

楼主:
更换要点:

1.拆除老IC
2.酒精清理焊盘
3.不加助焊剂直接焊接新IC!此项重点,因为助焊剂会增加漏电流!

楼主:
最后上一个清一色镇宅

网友A:
焊锡自带助焊剂的吧

网友B:
最终修复了没有?

网友:
楼主设备真的多

网友C:
尽早退烧卖掉,不然等你两脚一伸,就等着收破烂的上门免费搬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焊锡自带助焊剂的吧

焊锡带助焊剂还好,主要是担心引脚之间有助焊剂会产生漏电流。这部分的助焊剂直达封装底部,洗板水都洗不干净。做这教程的那群人都是把引脚拉直,芯片悬空焊接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后上一个清一色镇宅

漂亮,要是1.00000000000就更完美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尽早退烧卖掉,不然等你两脚一伸,就等着收破烂的上门免费搬走

网友D:
引用 楼主:
焊锡带助焊剂还好,主要是担心引脚之间有助焊剂会产生漏电流。这部分的助焊剂直达封装底部,洗板水都洗不 ...

是不是有点太过了?!

网友:
吉时利 2000属于经典6位半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有点太过了?!

我也答不上有没有影响,但是维修这个问题的那帮人都这么说,我也没必要特意加助焊剂试试会不会有漏电流

网友:
这比纯金还纯

网友E:
哈哈,使用我的基准板子,我要收费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尽早退烧卖掉,不然等你两脚一伸,就等着收破烂的上门免费搬走

哈哈,不能卖,人都没了,还在乎那点东西啊

网友:
这套设备不错呀!!!

网友:
这个机器不错了,能修的人太棒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终修复了没有?

修复了,一次性过

楼主:
引用 网友E:
哈哈,使用我的基准板子,我要收费

已经10.00000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