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 惠普802墨盒拆开扩容

楼主(2025-05-30):
一直用激光打印机,偶尔弄了一台惠普hp deskjet 1000喷墨打印机

这个机器配的802墨盒容量小,打不了几张就没墨了

x宝买了墨盒扩容套件

用刀和锤子配合开壳

这么大一个墨盒,里面装墨就那么一点小空间,这公摊面积也太大了吧!

用强力剪刀和尖嘴钳配合剪断隔断

注意不要搞坏喷头的滤网,清理干净碎屑

壳边缘用快刀削平整,以便和改装后盖配合

装入改装套件里面的大块海绵

改装后盖是透明的

打胶

墨盒捆橡皮筋,固化8小时左右

这个容量的确大,灌了30ml墨水还没有满

彩色墨盒也拆开

内有乾坤!

完成以后的样子

测试页,这个机器用win7系统,装老版本驱动,可以随便加墨,不会有报错提示

网友:
内部居然是这样的

网友:
彩色墨盒比较特殊,空间小容量肯定不会大,如此改造挺实用

网友:
谢谢分享,记得好多年前,买过一台惠普最便宜的喷墨打印机,好像就是楼主这款,打印文档,页尾设小,竟然会有一两行内容缺失打印不上,实验多次未果送人了

网友A:
堵喷头是顽疾,要常用!

网友:
热发泡技术的,长时间不打印就会堵喷头的,还是要买爱普生微电压技术的,不会堵

网友:
墨水灌多了,会漏墨,黑色一般12ml就可以了

网友:
HP老总看了都直摇头

网友:
喷墨的墨盒就是容易犯病,后来换了墨仓式的,好了

网友:
他那个就是这样,说是要保持气压我看就是借口

网友:
家里两台惠普的多功能彩喷(一台联供,一台WIFI无线连接),几乎没怎么用过,都因为不经常用堵了,还有个黑白激光的一直在用就懒得清洗墨盒了,因为洗了要不了多久又堵了。

网友:
直接改连供不更好

网友:
小日本儿的惠普打印机就是坑。我的HP8808用完了保修期就废!原装墨盒根本用不起。

网友:
技术不 错,墨盒扩容后用的时间长

网友:
之前也买了一台这个,一套包含测试墨盒不到200块钱,打印慢就算了,打印几十张就没有墨了,要买墨盒才发现是真的坑,弄了连供不是漏墨就是堵头,最后直接丢了

网友:
我就是被HP的喷头堵怕了才换了epson, 从此再也没被喷头的问题烦恼过。

网友:
还能这样搞!改天拿朋友的打印机来试试手。

网友:
打印机不是有检测打印量报废墨盒的吗?

网友:
HP厂家太TM狡诈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堵喷头是顽疾,要常用!

不常用才会导致喷头堵,只有取下墨盒,用胶带贴住喷嘴,胶带不要粘贴住喷墨孔位置,留空气在里面,四周贴紧就可以放大半年都不会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