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修一个电容引起的尔的A2486显示器亮蓝灯不开机

楼主(2025-05-30):
这个老同学早几天就放这里了,不知道哪个直播间买的,说是开不了机了,这台机器长期处于工作状态,这阵子一直没空,事太多,这不下雨我就花了一占时间处理一下送走

显示器嘛,拆比修麻烦多了,电流表现为,不断重启,电流上到150ma又掉了,0-200ma之间不断掉.....

量屏供电5v无,拆掉屏排线恢复了5v
量一个屏供电的开关管ok

开关管到dc-dc  ok

输入ok

一度怀疑屏板短路,焊一条线,电源输入5v,电流200+ma ok,此时屏幕加电也是显示正常的

稳压后面就只有一只电容了,先把它干掉再说,问为何就是它近发热源,先拆了再说,吃了没电桥的亏,电桥丢在单位了,毕竟是单位资产,不能长期占有,比赚钱买电桥才是正道,近来搞太多设备了,有点压力了

这不,问题就来了吗,大家看

处理一下焊盘,随手找个电容出来焊上

背光那边都是正常的

这时5v出来稳如老狗,上屏线也一点压力没有,再看电流那边12v400ma基本没掉过,稳如老狗.........

烤一下,叫人来拉

END

网友:
思路清晰,判断准确,维修高手!!!学一下

网友:
技术不 错,显示器不容易拆 修

网友:
我一般直接换板

网友:
居然是电容

网友:
肉眼可见的厉害

网友:
这种绿皮的电容,容易坏,可能是假货

网友:
高手就是牛,学习了

网友:
从楼主这儿学了一招,呼吸效应故障,先查电容,谢谢!

网友:
显示器外壳有什么更轻松的拆法不

网友:
又是金字绿皮电容惹的祸

网友:
一看这些贴片元件就头大

网友:
不要 其实也可以。

网友:
显示器不能开机大多数都是电容坏了

网友:
这个万用表跟楼主一样付出太多,高手

网友:
这种电容质量很一般,板子上另外两个也应该换了。

网友:
发热源是旁边的电感还是贴片三腿的稳压芯片?

网友:
很多电解电容外表就能看出损坏,这个拆下才能看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