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汽车ACC控制电源小板,避免行车记录仪导致电瓶亏电

楼主(2025-05-30):
我车上是流媒体行车记录仪,接在驾驶位上的保险盒内,保鲜盒12V电源常通,这就导致不着车时,记录仪一直工作,如果长时间不开可能导致电瓶亏电,所以做个ACC控制电源小板给记录仪用。只有着车时记录仪才工作。

用了3个月一切正常,分享给有需要的坛友。嘉立创打样文件在下,自行下载。下载附件积分论坛收取,如果没积分多多发帖就有了。注意ACC与VCC(+12V)的区别。

6/2补充:很多坛友说把电源接在VCC上,理论上可以,但我怕后端短路引起VCC故障,特别是在行车时,危险麻烦,做个小板子成本才2块钱,安全。7809是驱动三极管信号用的,可以用稳压管,手里没有就用7809了

网友:
这个好支持一下 大佬

网友A:
从点烟器取电不行吗?

网友B:
直接ACC取电就好了,你这是简单的问题复杂化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ACC取电就好了,你这是简单的问题复杂化了

是啊,接acc线更简单些

网友:
我的行车记录仪也是ACC取电,不过要接个电源12V转5V的,刚开始是买了电源不好用,电源放的位置在车顶棚,不知道是不是热的问题,后面重新购买新的电源,把电源模块放主驾底下。目前好多了

网友:
确实亏电长期

网友:
GS可到20v,加7809干啥?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ACC取电就好了,你这是简单的问题复杂化了

流媒体没有内置电池,用VCC保证时间不丢失和安全存储关机,只有ACC打开时,机子开机工作,!黑剑行车记录仪就是三根线,一般不易把存储卡损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点烟器取电不行吗?

没有acc信号,记录仪不工作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有acc信号,记录仪不工作

看来你用的高级些,一般记录仪点着车就开始记录了,熄火就断电不工作了。

网友:
什么叫acc,我居然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来你用的高级些,一般记录仪点着车就开始记录了,熄火就断电不工作了。 ...

流媒体记录仪一直工作,有熄火后继续记录24小时的功能,过了24小时也一直待机

网友C:
引用 楼主:
流媒体记录仪一直工作,有熄火后继续记录24小时的功能,过了24小时也一直待机 ...

放弃吧  蛋兄  迟早会吸干电瓶趴窝的
亏电是很伤电瓶的   即便你第二天发现赶紧补充

如果不是安装第二电瓶专给记录仪用    就把记录仪直接接在ACC最简单

网友D:
7809?效率堪忧啊

网友E:
24小时监控就得接开关前,否则就插点烟器上就可以了。

网友:
我的原来也是这样的,接到acc上就行了,开机给电

网友:
引用 网友E:
24小时监控就得接开关前,否则就插点烟器上就可以了。

现在一些所谓的24小时停车监控产品  根本不现实,车上电瓶哪里吃得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放弃吧  蛋兄  迟早会吸干电瓶趴窝的
亏电是很伤电瓶的   即便你第二天发现赶紧补充

我怕后端短路引起acc故障,经常跑高速,把我扔路上就麻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7809?效率堪忧啊

当钳位用,手里没稳压二极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