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芯] 分享测试架第二弹——FC3379测试架

楼主:
前两天把自己画的安国AU6989测试架的板子共享出来了,今天把FC3379 BB5的也分享出来。

老惯例,先是3D渲染图。

然后还是嘉立创打板,焊接,下面就是实物图和上机图。

板子依然是4层板设计,双LED灯,图中的红色LED为电源指示灯,蓝色LED为读写指示灯。数据线和信号线都拉等长了。带自恢复保险丝,有效防止短路烧主控。阻容依旧是0603尺寸。注意,板子的R1和R3为120R的磁珠,并非BOM中的0R电阻!4ce识别正常,然后掏出来一颗8CDJ,开半容,读写跑圈一条直线,写54读130,非常稳定,可以跑到USB3.0和3379的速度上限。

文件资料链接:通过网盘分享的文件:FC3379,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XFtWbL4xYrepC6Ynultsmg?pwd=hmpp 提取码: hmpp

最后,拒绝伸手党,拿资料的冒个泡

楼主:
主控我是用的风沙鸽介绍的呢个高中生手里买的板子拆的大家有条件可以去支持,FC3379看论坛里讨论的好像是有一些小问题,重复开卡会被锁,不清楚原理和解决方法。大家复刻最好买新主控。我做的这几个被一个老板打包了

网友:
看不懂哇!帮顶下。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收藏了晚点打板试试

网友:
暂时用不上,谢谢分享

网友:
厉害,自己也考虑过画个板子,这下有参考了
感谢lz分享

网友:
都是大佬啊

网友:
居然自己画的

网友A:
看中这个设备了,不知道多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中这个设备了,不知道多钱

闲鱼可以搜到我,还有一个

网友B:
牛逼!fc3379主控大概能开20次左右,如果不是刷了测试架模式的主控,最好不要上棒子颗粒,(三星、海力士),这俩开卡会直接缩,开过之后好像就只能开棒子颗粒了。另外一芯现在不对个人出售测试架主控了,以前找他们要订单可以要求做测试架主控,现在已经不给弄了。所以3379的测试架,次数开多了还是挺伤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牛逼!fc3379主控大概能开20次左右,如果不是刷了测试架模式的主控,最好不要上棒子颗粒,(三星、海力士) ...

话说测试架模式怎么刷呢?现在测试架有了,怎么给主控刷模式不清楚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话说测试架模式怎么刷呢?现在测试架有了,怎么给主控刷模式不清楚啊

一芯不给个人弄了,所以几乎弄不到,我有幸得到一块测试架主控,确实没有开卡限制,固件也跟普通的主控不通用的。惠荣的上测试架开卡好,直接上板子焊接好,不用重新开卡就能用,这个3379不行,测试架固件跟普通固件不通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芯不给个人弄了,所以几乎弄不到,我有幸得到一块测试架主控,确实没有开卡限制,固件也跟普通的主控不 ...

原来如此,那这g了…没啥玩的了,还是玩慧荣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