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求助 极峰小语对讲机不开机

楼主:
极峰小语对讲机,现在的故障是插充电器开机,功能正常。拔掉充电器用电池不能开机(电池有电)而且测量充电时候电池那有电压,本人小白,问下大神们我应该查哪个原件

网友:
还是建议你换块电池先试试。

网友A:
电池换了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换了就好了

不是电池的问题  换过电池了

网友B:
这是不是所谓的虚电,还有是不是电池和主机有接触不良

网友C:
电池是什么样的也不拍个图片。
如果是单节锂电,建议换个18650试试。
对讲机开机瞬间和发射时,功耗可能较大,电池如果老旧内阻变大,承受不了瞬间大电流。

网友:
电池不行了,换一块

网友:
电池输入点加电4.2V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池是什么样的也不拍个图片。
如果是单节锂电,建议换个18650试试。
对讲机开机瞬间和发射时,功耗可能较 ...

单节18650 电压4v多一点 内阻40多毫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换了就好了

等我找个电池试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不是所谓的虚电,还有是不是电池和主机有接触不良

直接上的可调电源也不行 不知道为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