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修Outrace(奥其斯)LED 1.2米T8灯管不亮故障

楼主(2025-05-30):
奥其斯LED灯具在前几年还有点火的感觉 ,本人也在数码这儿发过几个拆机帖子,大家也撸了些管哈。当年做活动的灯具多,这个灯管换在客厅使用也有近十年了,前几天突然不亮,好在客厅有其它灯具可用,昨天傍晚有空拆下来看看,这个是一体化灯管,家中备货都是灯架与灯管分离的还不能直接代替,先修为敬。

拆机才发现这个灯架也全是塑料件,灯条也不是铝合金基件,拆开灯条能嗅到一股烧焦味,可目测检查没明显烧坏之处,先用老万用表检查电子整流部分都正常,只能一组一组来测试灯珠了。
目测像都差不多的感觉 ,用万用表R10K档测量果然有一组烧开路了,按LED灯管设计都采用恒流方案,一组灯珠烧坏直接短接应该没什么大的影响,如此处理后装配好,通电正常点亮。大家认为一组烧坏短路后能用多久?我的经验有一块吸顶灯的灯板短接一组灯珠后用了2年多还在用。

网友:
这种纤维板的灯,多数是灯珠贴片被热死了。

楼主:
一说都是那么回事,但用了十年也不错了。

网友A:
就算是铝基板,还是有热死的,理论上比纤维板的要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算是铝基板,还是有热死的,理论上比纤维板的要好。

考虑用玻纤板,厂家肯定也测试过,不能一概而论吧。手中铝基灯板也坏了好多,这个灯管封起来散热更慢点,我认为散热主要与灯条外面的罩子材料密切相关。

网友:
灯珠的质量差距非常大

网友:
之前在一个厂卖到日本的都是玻纤板做的

网友:
散热不行吧

网友:
印象中这个牌子的灯白光很正,撸了不少他的球泡,挂咸鱼出掉了。

网友:
看功率吧,功率不大散热的压力就不大

网友:
用了十年也不错了

网友:
散热不够好

网友:
用了十年说明质量还不错的

网友:
这种塑壳LED灯管散热是个问题。

网友:
驱动还不错。灯珠这样修复也是暂时的,寿命到来的时候没什么好办法。

网友:
头次见到热熔注塑灯管,比金属散热差点。

网友:
能用十年也不错了

网友:
这个一般都是过热损坏

网友:
10年光衰也差不多了。修好再过几年就换新的吧

网友:
这款还能抽得出灯条,我见过的灯管里的灯条都是704粘死的,灯条烧就报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