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 惠普LJ1020打印机卡纸故障维修

楼主(2025-05-30):
HP1020经典机型,故障是纸出一半卡,不像以前是一出就卡,不是搓纸轮问题,看现象是定影组件的问题,正好手上有同款上次拆下定影坏的,拆开检查,定影没问题,互换加热棍修复,好拆,难装

网友A:
为什么这么好的机器要停产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这么好的机器要停产呢。

硒鼓不值钱了,其实惠普的打印机都是佳能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这么好的机器要停产呢。

太耐用了,品牌没有钱赚,现在产品都是计划性报废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硒鼓不值钱了,其实惠普的打印机都是佳能方案

学习了,型号是老,配件多,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这么好的机器要停产呢。

好像后来又复产了啊,不过价格也涨了。

网友:
拆东墙补西墙,能修好就行

网友C:
我的是P1108,定影下辊、定影膜、搓纸轮都不行了,在TB上,买了这3样配件,完好正常打印

网友:
确实比较精典的机器,有一台用了快二十年了没修过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的是P1108,定影下辊、定影膜、搓纸轮都不行了,在TB上,买了这3样配件,完好正常打印 ...

我的进纸有问题了,一进一摞子,拆了一次,没拆开

网友:
不知道怎么回事,用了十几年的老款1020不能用在win11上。。。。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的进纸有问题了,一进一摞子,拆了一次,没拆开

换个搓纸轮试试,搓纸轮几块钱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硒鼓不值钱了,其实惠普的打印机都是佳能方案

还有一些是三星的方案,用户反映不佳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个搓纸轮试试,搓纸轮几块钱

搓纸轮拆下来,把那个橡胶皮圈弄下来,转过一个角度再套上去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进纸有问题了,一进一摞子,拆了一次,没拆开

可能是有一个电磁继电器粘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