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请教锂电池充电器怎样不待机

楼主(2025-05-30):
我有一个锂电池充电器,芯片是TP4333,想用来给一个设备供电。

但负载太小,充电器会进入待机状态。
请教哪位大师,用什么简单办法可以不进入待机,且别太耗电。

网友:
那只有自己做个了,买个升压模块就可以

网友:
奇怪的想法,换一个嘛

网友:
换成一个开关电源,或者并个锂电池,或者并个电容?

二○二五年五月三十日

网友:
带个电阻骗它,认为电池没充满。
用充电器给设备供电,不是一个理想的方案。

网友:
并联一个电阻

楼主:
按4楼的,在输出端并了个电容,220uf , 不回待机状态了,正常供电。

谢谢高手,谢谢大家!

网友A:
最简单的方法就换个电源

网友:
应该是各施其职吧,为什么要用充电器干电源的活,太多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简单的方法就换个电源

用的地方没有插座,拉线很长,难看,且 用电量不大,所以才如此下策。
       已经解决的很好了。谢谢!

网友:
并联电容,学到了

网友:
TP4333貌似有些山寨充电宝爱用这个

网友:
找个5V1A的或是再小点的充电器?

网友:
应该换用电源,为什么要用充电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