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第一次发帖,全网未见第二台80年代纯国产分立件功放:星宇xingyu HB300

楼主(2025-05-30):
功放面板

开关及铭牌

怪异的三线喇叭接线端子、保险盒

揭盖总览

换后的功放管

老式整流管和电容阵,赶脚当时大容量国产电容稀罕

喇叭保护部分,可见当年粗糙的接插件

电压放大部分,可见LM324上面印刷8424,赶脚就是生产日期

金封国产电压放大管

已改纯后级,上一张图可见电容接线部分

巨大的压铸成型粗糙的散热器

变压器一般般,10.5*9.5*6厘米

我认为最好的部分,说明书

高潮部分来了,年轻的朋友不知道电路图的做法了-----蓝图

电源部分,古老的元件啊

前置部分

后级电路

音量指示、喇叭保护

唱机放大

这机器是在音响DIY论坛05年左右收到的,当时接4欧姆喇叭,半小时后冒烟,烧掉了一只3CD77,因为管子不好找,换成了SD555、SB600,同时把前级电压调整管搬家,音量指示部分改用7812,因线路增益够大,做成了纯后级接电脑使用,在阁楼播放音乐使用。

楼主:
这机器是在音响DIY论坛05年左右收到的,当时接4欧姆喇叭,半小时后冒烟,烧掉了一只3CD77,因为管子不好找,换成了SD555、SB600,同时把前级电压调整管搬家,音量指示部分稳压改用7812。

因线路增益够大,做成了纯后级接电脑使用,在阁楼玩耍时播放音乐使用。拆机时正播放音乐呢。

这玩意儿尽管古老,老管子性能不佳,但音质不错,2030/1875/4192/850架构在这机器前就是渣渣。

网友:
高端发烧友,现在一个小板就能做成听起来还不错的音响

网友:
还有价值吗

网友:
那个时代的大亨用

网友A:
纯国产?NEC那几个字母那么大的。

网友:
NEC2 2sd555,哈哈,一贯催牛逼的作风改不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纯国产?NEC那几个字母那么大的。

对哦,应该用“3DD XX”才对~~~

网友:
说是8424,我觉得可信,看到那图纸,还是手绘的,想起我上学那时在硫酸纸上写字,必须要写仿宋字,而且要整齐,每个字写哪里写多大下一批字写哪里都要规划好,一点都不能马虎,否则会被老师骂,看到图中这些字,我感觉我写的比图中这个要好

网友:
那图真有年代感

网友:
老货都有图纸

网友:
现在一块数字功放板,十分之一的体积,十倍的指标

网友:
老货有图纸,还保存的不错

网友:
设计这玩意绝对是高手

网友:
80年代纯国产分立件功放,有故障不好修理。

网友:
这老货值得收藏

网友:
图纸很有时代特色,

网友:
居然连大功率金封对管都用上了,不惜成本!

网友:
功率管是换成NEC的吧,这可不是国产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