赛特福德坐便冲水开关

楼主:
一个是坏的,一个是售后回来好的,这都是什么电子元件,什么原理?因为按钮处总溅上水,水渗到里面造成损坏,后来加了黑色的什么胶保护了起来。想把坏的修好,怎么检查哪里坏了?

网友:
应该就是这个微动长时间进水气挂了,可以用万用表打一下试试...

网友:
对比着测呗,常见轻触开关继电器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