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撸了好多元件,要用的时候却怎么也找不到了,你们是如何解决的?

楼主(2025-05-30):
打算把许老师电桥焊起来,于是开始对着BOM清单从以前撸的元件堆里找零件,结果找了半天发现还是有不少东西找不到了,查购买记录里有,但是就是不知道放哪了,没办法只能重新下单买。要用的时候找不到,不知道哪天收拾东西的时候突然就冒出来了,你们有没有过这种经历呢?如何才能方便快捷的从一堆库存里找到你想要的元件呢?

网友A:
我去,嘉立创秃如其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去,嘉立创秃如其来

用16-15品牌券,1块多钱能撸一堆。。。据说下个月会员日叠加什么周年庆,福利会加码,一定不要错过哟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16-15品牌券,1块多钱能撸一堆。。。据说下个月会员日叠加什么周年庆,福利会加码,一定不要错过哟 ...

以后按我的地址发货

网友:
立创商城哭晕在厕所

网友:
家大业大,不好办。

网友:
编号,0001开始,电脑文档记录方便查找和修改库存数据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后按我的地址发货

为毛不写我的地址?

二○二五年五月三十日

网友B:
用多少买多少,不够再买,最好的方案是一个项目完成了,订的备件也跟着用完,根本不用存,就算像你那样藏起来有用吗?到用的时候还是照样找不到,不想用的随处可见,最后烦了或清理房间最后还不一样是到垃圾仓

网友:
元件不记得或者找不到是通病。

网友:
我老妈帮我整理了一次工作间,各种东西都找不见了

网友:
我最后忘了,没跟上你的步伐,红包过期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用多少买多少,不够再买,最好的方案是一个项目完成了,订的备件也跟着用完,根本不用存,就算像你那样藏起 ...

那很不现实呢,调试一片板子10K电阻买了10个都用了,等调试又要加一个10K电阻那会很抓狂的.
我是反面例子,常用电阻都是卷买,然后各种电源充电器啥的买了太多家里垃圾占了一个房间.

网友:
从长远的角度来看,7楼的办法可以考虑。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很不现实呢,调试一片板子10K电阻买了10个都用了,等调试又要加一个10K电阻那会很抓狂的.
我是反面例子, ...

根本就没必要,平时积累些废板子,量少的到废板子上拆,真不行换其它封装的代替用下不就行了,根本没必要囤货,什么年代了还和以前老人一样什么都喜欢屯着,有什么用,找不到最后都是当垃圾丢

网友:
我也是这样哦,希望有一个专门的工作室,室内有专门的元器件柜,每类东西分类编号存放,这样以后就好找东西了。

网友:
要不记性好,要不地方大分门别类编号摆放。

其他没有好办法

网友:
找不到了就再买,然后……然后就有了两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去,嘉立创秃如其来

可以组装个i9cpu

网友:
每次撸的不是有盒子么,分类放,类别最好能按大小顺序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