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短路电线如何排查断点?

楼主(2025-05-30):
我的一个吹风机电源线断路了,我把线焊下来,用数字万用表蜂鸣器档查电源线绿蓝两根线,蓝线不通,绿线通。然后我把其中一根线接到火线上,用电笔测试两根线,都亮灯。用感应电笔量,没找到断路的地方,现在怀疑短路的地方应该在插头部位、吹风机里边接头打弯部位、中间还有一段平时也是打弯的,这三处最有可能短路,一处一处查,运气不好的话,这线也就报废了,大家有没有更好的检查方法?
说简单点,就是电源线断路了,从外观看不出来哪短路了,但是呢,里边两根线短路了,有部分细铜丝可能有短路黏连,导致接上火线后,电笔在两根线上测量都亮灯,说明一下,我整根电源线都已经焊下来了,不存在二极管连接什么的原因

最后确定就在插头部位烧断了,标的是0.75平方,可是目测线太细了,和自己买的汽车0.75红黑线一对比有差距,估计是0.5平方的

网友:
何来的短路电线?

网友:
90%是插头根部断线,直接剪掉换插头,想保插头可以剖开接线

网友:
把吹风机里边接头打弯部位处截下15厘米来

网友A:
看了这么多字,没看明白在说啥...

二○二五年五月三十日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了这么多字,没看明白在说啥...

同感,上个图比啥都清楚

网友:
零线断的话,打开开关断点后电笔都会亮,因为火线经过发热丝回到断点后,经过电笔形成回路

网友:
直接整根换啊,你这样风险很大,线材质量不好

网友:
是断路不是短路?

网友:
如果断路,把通的线缆接零线,出口短接,断的线缆接火线,用感应电笔就能测出来。

网友:
这个线 线芯一般是是三芯线 ,蓝线不通 就用黄绿线 代替

网友:
几块钱买个感应电笔,肯定可以测的。

网友:
手机视频上搜,有专门检测断线的视频。

网友:
理论上单断点可用测电容法,实践上用老式AM收音机听火线噪音

网友:
是电线如何排查短路点还是断断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