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车充电器输出电压高

楼主(2025-05-30):
     修一个电动车72伏充电器,后级耐压100伏电容曝,前级mos管击穿,电源管理芯片3844有问题,全换,输出电压高110伏,换431和光耦,不行,现在接18伏电压 ,输出70伏,但是3844的1脚6.5伏,其他正常。

     估计是输出电压升高,爆电容,又循坏其他零件

楼主:
这个电路图基本一样

网友A:
431和光耦线路上那些分压电阻阻值都正常吗?

网友B:
我的之前也爆过,换了一个光耦就搞定了。要注意光耦分型号。817A和817B,817C。。。换错也可能不得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431和光耦线路上那些分压电阻阻值都正常吗?

电阻阻值都正常,晚上在测量一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之前也爆过,换了一个光耦就搞定了。要注意光耦分型号。817A和817B,817C。。。换错也可能不得行吧。 ...

换2个了,没有看型号

网友:
开环了。

你把3844换成3842再接低压直流18伏,输出又是100多伏了。

网友:
仔细检查输出大滤波电容正极到431R端的电阻有没有开路。

网友:
光耦的1、2脚供电由输出二次绕组提供,这部分也应该好好检查。

网友:
充电器上电短接光耦的3、4脚(得注意安全),输出电压慢慢降低,仔细检查后级。

通过这几步,一般都能修复输出电压高的问题。

楼主:
谢谢各位,是变压器次级给光耦的脚脱焊,很隐蔽,每次测量没有点变压器脚,点铜箔

网友C:
楼主是高手,找到问题所在,原来是高频变压器虚焊造成的。谢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是高手,找到问题所在,原来是高频变压器虚焊造成的。谢谢分享。

90年就开始修家电,到07年卖手机 手机卡,没有修家电,去年开始什么生意都不行,没有事情了

网友:
原来是电压没反馈了

网友:
前年一个非常简单的3845升压模块,电容才100V,实际输出120V,因为非常简单,外围都排查了,芯片各脚电压也正常,始终找不到问题,有人说一嘴是芯片问题,我4毛买一个无脑换上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