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两款毫欧电压内阻仪表对比,测不同低内阻的准确度

楼主(2025-05-30):
1.5毫欧对比

0.5毫欧对比

网友A:
这两个内阻仪电路其实是一样的,估计只是算法上稍微有点区别: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41377-1-1.html

网友:
还是led的更精准些

网友:
两兄弟,误差不大

网友:
还是有差的

网友:
又水了一贴哈

网友:
变化夹的位置,对测量结果有影响没有?

网友:
每个厂家的应该有点差异

网友:
电阻什么关键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两个内阻仪电路其实是一样的,估计只是算法上稍微有点区别: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41377-1-1. ...

一个是分辫率是0.1毫欧(10微欧),一个是0.01毫欧(10微欧)

网友:
两个都算准

楼主:
引用 楼主:
一个是分辫率是0.1毫欧(10微欧),一个是0.01毫欧(10微欧)

一个是分辫率是0.1毫欧(100微欧),一个是0.01毫欧(10微欧)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个是分辫率是0.1毫欧(10微欧),一个是0.01毫欧(10微欧)

看错了吧  特地去看了一下都是0.1毫欧   0.1毫欧有人实测精度还是虚的

网友:
喜欢液晶的省电功能多

网友:
TS457漂亮很多,有显示对应的数值是什么
而且还有一些设定选项

网友:
请问电阻是什么型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