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号和1号碳性干电池的配方是同样的吗?

楼主(2025-05-30):
5号碳性常常遇到漏液,1号没遇到过。

网友:
一样的配方,不一样的电量

网友:
1号电池当年一样会漏液,只不过那年代漏液也是认为自己没有用好或者摔过.

网友:
和使用的地方不一样有关系

网友:
壁厚呗,同样的径向压力大径的刚性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