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lipro球泡拆解 算是能买到的品质比较高的了

楼主(2025-05-30):
      lipro这个牌子是魅族科技旗下的照明品牌,已经面向市场有四五年了吧,可能在照明行业百花齐放的环境下,还有很多人没听过这个牌子,他的母公司都听过叫魅族,做手机的一个牌子,应该是品牌调性对硬件,参数比较高追求,所以造就了这个牌子。

      这个lipro品牌上市的卖点就是用的全光谱灯珠,是首尔半导体的sunlike灯珠,说是和首尔半导体合作研发的?这点感觉有点吹牛了吧,应该是用的首尔的成品。
本次门店展厅撤柜又到了50只瑕疵品,灯罩未粘接牢固,和测试品,灯罩发黄问我要不要,我说要了,下班顺路直接捎走,总计支付265,还好是本地门店,这么重的东西如果在网上买的话,运费估计都要50+  旗舰店卖72元的东西,虽然用不上,这么多买来也是图个心里舒服。单颗寿命3万小时,确实沉甸甸的。使用酚酞和氢氧化钠溶液清洗灯罩,即可恢复。

      这个灯泡我拆开发现啊各个细节做工用料都不错,还灌胶了,就是为啥组装的时候不涂抹导热硅脂? 而且LED灯板装的这么松?而且各个都是如此,全让我二次拆开涂抹了导热硅脂,还有重新压紧了。  难道说是计划报废故意这么弄得? 如果这样都能用3万小时,我这样加固一下粘贴牢固是不是就要有4万小时了呢? 话说首尔这个灯珠的效率真低啊,8瓦才600流明,为了追求紫光激发的全光谱?

      不过确实灯光很舒服,装在家里的维修台上面使用吧,但是每次只能用一个。

网友:
见识少了,灌胶的球泡第一次见

网友:
看了下价格,以为是10个价,后来才知道是一个的价,比飞利浦的都贵了几倍啊!佩服魅族的胆识。不过楼主265元买了50个瑕疵品,也算捡了个不大不小的馅饼,商家也处理掉了垃圾,双赢。

网友:
一个灯泡70多?这价格可以

网友:
做工不错,买这么多用得完吗?

网友:
50只瑕疵品,265,真值。外观、灯板散热、驱动都不错,良心货

网友:
我觉得公牛品牌的也可以。

网友:
使用中温度怎么样?

网友:
灯珠散热片也不大

网友:
灯泡灌胶,这个比较少见。

网友:
功率看样子没虚标

网友:
做工不错啊。看后金属很大。

网友:
70一个?真够贵的

网友:
比飞利浦的都贵了

网友:
这价格是自己把自己往绝路上逼

网友:
在AI上找到了这些

在家居照明中使用**全光谱LED光源**对视网膜的潜在伤害需要从**光谱特性**、**使用方式**和**防护措施**等多方面评估。以下是综合分析:

---

### **1. 全光谱LED的潜在风险因素**
#### **(1)蓝光危害(HEV,400-500nm)**
- **高能短波蓝光(415-455nm)**:
  - 全光谱LED为了模拟自然光,通常包含较强的蓝光成分,可能增加视网膜氧化应激风险。
  - **儿童风险更高**:晶状体透明度高,蓝光穿透率是成人的2倍以上(《Nature》研究指出,儿童视网膜接收的蓝光剂量显著高于成人)。

#### **(2)紫外泄漏(380-400nm)**
- 部分全光谱LED可能包含少量近紫外光(如380nm),长期暴露可能加速视网膜老化(尤其是白内障术后或人工晶体眼患者)。

#### **(3)频闪与眩光**
- 低质量全光谱LED若驱动电路不佳,可能产生高频闪(>100Hz),导致视疲劳、头痛,间接加重视网膜负担。

---

### **2. 安全使用的关键指标**
| **参数**         | **安全建议值**                     | **检测方法**                     |
|------------------|-----------------------------------|---------------------------------|
| **蓝光危害等级** | RG0(无风险,IEC 62471标准)      | 光谱仪检测蓝光加权辐亮度(Bλ)   |
| **显色指数CRI**  | ≥90(越高越接近自然光)           | 分光光度计测量                  |
| **色温**         | 建议≤4000K(暖白光更护眼)        | 色温计或光谱分析                |
| **频闪百分比**   | ≤5%(IEEE 1789-2015标准)         | 示波器或专用频闪检测仪          |

---

### **3. 降低风险的实用措施**
#### **(1)产品选择**
- **认准认证标志**:
  - **TÜV低蓝光认证**(如IEC/EN 62471 RG0)
  - **IEEE 1789频闪标准**
  - **UV400防护**(确保无紫外线泄漏)
- **优先选择“类太阳光谱”LED**:
  部分高端全光谱LED通过紫光激发(非蓝光激发),减少蓝光峰值(如BenQ WiT台灯、Signify自然光系列)。

#### **(2)使用习惯**
- **避免近距离直视光源**:灯具距离人眼>1.5米,或使用漫反射设计(如灯罩)。
- **控制使用时间**:连续用眼每30分钟休息,搭配环境光(避免全光谱LED作为唯一光源)。
- **夜间模式**:夜晚调低色温(≤3000K),减少蓝光比例(可搭配智能家居自动调节)。

#### **(3)特殊人群防护**
- **儿童**:选择专为儿童设计的全光谱护眼灯(如明基MindDuo),色温可调至4000K以下。
- **老年人/术后患者**:避免高色温(>5000K)照明,必要时佩戴防蓝光眼镜(需验证阻断率)。

---

### **4. 争议与误区**
- **“全光谱=绝对安全”?**
  并非如此!即使光谱接近太阳光,但太阳光中的蓝光在户外会被大气散射,而室内LED是直射光源,需控制强度和角度。
- **“防蓝光眼镜万能”?**
  劣质防蓝光镜片可能扭曲光谱(如截断有益蓝绿光),反而影响色彩辨别和昼夜节律。

---

### **5. 未来发展方向**
- **动态光谱技术**:根据昼夜节律自动调整光谱(如上午高色温提升警觉性,傍晚低色温助眠)。
- **生物安全LED**:通过荧光粉优化彻底消除紫外和有害蓝光波段(如索尼“自然光OLED”技术)。

---

### **总结**
**合格的全光谱LED在家居照明中总体安全**,但需注意:
1. 选择RG0等级、低色温(≤4000K)、高CRI(≥90)的产品;
2. 避免长时间近距离直视光源;
3. 特殊人群(儿童、老年人)需加强防护。

建议购买前用便携式光谱仪(如“照明护照”)检测实际光谱,确保无紫外泄漏和蓝光峰值过高问题。

网友:
一个球泡70多,贫穷限制了我的想象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