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户外音响工程样机

楼主(2025-05-30):
主板是音创的,电池12V配以升压转换加功放和调音一起,这个应该是工程机板机。蓝牙 还能连接二个蓝牙。

网友:
控制板一圈全是插座啊。

网友:
有张图片看到散热片很多,不是这个机器的吧?

网友:
光这一堆按钮就能把人整晕

网友:
还是数字功放,挺复杂的机器。

网友:
面板这么多旋钮,光电位器成本占比都不少了

网友:
面板很复杂

网友:
看内部做工挺不错的

网友:
还少了光纤、同轴数码,基本上都齐全了!

网友:
还有SATA硬盘接口?

网友:
面板这么多旋钮

网友:
挺有意思的

网友:
确实是实验产品,各种借口

网友:
有点年头了

网友:
挺高级,带一个类似安卓工控机的主板,原机应该有显示器或一体机的设计。

网友:
接好线就能用了。

网友:
这是音创点歌机,集成了音箱、功放和效果器。主板标示是2022年的产品。现在的点歌机是个坑,几千买机器还要交歌库年费。

网友:
这散热体积挺大啊

网友:
这么多旋钮按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