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给百花电饭煲换保温片

楼主(2025-05-30):
最简单的电饭煲保温挡不保溫,一测保温挡功率为零,表明保温元件坏了,拆开照着原样网上几块钱买一个装上好了。一直以为是ptc陶瓷的,拆开一看是电阻丝的,有个地方烧断了。

网友A:
一直搞不明白,是这个保温片发热在保温,还是保温片只起限流作用实际是发热盘在小功率状态发热保温?

网友:
保温片的电阻丝好细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直搞不明白,是这个保温片发热在保温,还是保温片只起限流作用实际是发热盘在小功率状态发热保温? ...

与加热开关并联的,加热开关处于跳开状态它工作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与加热开关并联的,加热开关处于跳开状态它工作
分析一下这个图,当煮饭开关断开时,发热盘会工作吗?

网友B:
老饭锅都有,功率20多瓦到40瓦,发热盘断电它工作。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老饭锅都有,功率20多瓦到40瓦,发热盘断电它工作。

它工作的时候发热盘不工作吗?

网友:
这样的保温还是第一次见

网友:
同款功率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分析一下这个图,当煮饭开关断开时,发热盘会工作吗?

保温板和发热盘串联,保温板的阻值比发热盘大得多,根据欧姆定律,热量主要还是来自保温板。

网友:
保温片和锅底有一定距离效率不高

网友:
我的电饼铛也是温控开关坏了,网上几元钱买个换上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它工作的时候发热盘不工作吗?

简单,你家里也有电饭煲吧?打到保温状态用万用表量一下发热盘有没有电流不就得了

网友:
这一种很少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它工作的时候发热盘不工作吗?

是的,主开关跳开后保温片才通电工作的,主开关合上它断开。

网友:
这是保温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直搞不明白,是这个保温片发热在保温,还是保温片只起限流作用实际是发热盘在小功率状态发热保温? ...

就一大功率电阻串联降压给加热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直搞不明白,是这个保温片发热在保温,还是保温片只起限流作用实际是发热盘在小功率状态发热保温? ...

前者在工作

网友:
原来如此,我也一直以为保温是发热盘小功率工作,原来有单独的保温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