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笔记本电脑关机插电源充电特别慢电流小,开机充电跳闪一下充一下不充。

楼主(2025-05-30):
各们高手有帮忙给看看这个笔记本电脑12V3A的电源,关机充电特别慢电流小0.28A,开机充电跳闪一下充一下无法充电。光用电池可以正常使用,拆下电池插电源可以正常进BIOS,但是一进行下一步就关机,无法开机。请问各位帮忙分析一下故障点。

网友A:
换一个电源试试,有可能是电源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一个电源试试,有可能是电源故障。

这个肯定不是电源问题,我用了可调电源,显示电压电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一个电源试试,有可能是电源故障。

感谢回复,还真是电源的问题,妈的我的电源坏了,唉,搞的我全出错了。谢谢高手的提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