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h2K12u单片机制作自动下载器问题

楼主(2025-05-30):
用stc8h2k12u 8脚单片机制作了一个下载器,使用的是官方提供的电路图制作好后,发现P5.4无法自动断电,也就无法自动下载,但是串口正常,不知道是什么情况

网友A:
仔细地、详细地检查连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仔细地、详细地检查连线

看电路应该是P5.4低电平断电吧,正常通电时将R2的输入端接地看看是否可以断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电路应该是P5.4低电平断电吧,正常通电时将R2的输入端接地看看是否可以断电。 ...

已经弄好了,固件下载错了

网友:
查一下线路,是不是有虚焊

网友:
固件是不是支持 P54 控制外电源的?
要不是就是Q1 Q2用错了

网友:
stc论坛有积分白撸的.........何必自己做

网友:
我的下载器也是自己做的,除了插针,还带一个A型母座

楼主:
已经弄好了,是固件下载错了,下载正确的固件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