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快热水龙头隔五年再次漏水

楼主(2025-05-30):
今天再次漏水
原帖在这里https://www.mydigit.cn/thread-163042-1-1.html 没想到用了5年的原先配件买不到,我只能用那个胶水给粘上。这种原先水龙头买过不少,一般用个一两年就坏了。一般是发热管坏了。
配件已买在路上。

网友:
前两天刚刚又买一个

网友:
这东西也就是用用2-3年就可以换新了。为了安全。

网友:
该换就换了吧

网友:
先不管漏不漏,你就说热的快不快吧?

网友A:
用玻璃胶封闭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玻璃胶封闭

他是用水压促动开关的,中间有一个膜。

网友:
我改用可控硅控制,
一勞永逸。

网友:
热涨冷缩很容易坏

网友:
换新吧   安全

网友B:
以前买过几个,最好的一个300多大洋,不锈钢外壳的TCL,一年不到坏了,免费换新一个后用了两年还是坏。现在用的美的5L的小厨宝,四五年了没断过电,储水式的还是比即热式的要耐操不少

网友:
有个志高的看看能用多久

网友:
2年寿命还可以,建议换新的,省的担心其它地方出问题。

网友:
总感觉这种东西不安全。

网友:
使用五年也算可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前买过几个,最好的一个300多大洋,不锈钢外壳的TCL,一年不到坏了,免费换新一个后用了两年还是坏。现在 ...

我最早用这个是应该15年前那个叫什么羽的,有品牌的100多块。后来用了一年多就坏了,后来我就不买贵的,反正买个便宜的,这个可能就三十几块买的。

网友:
这玩意就是天冷了用着舒服,我已经用坏2个了,也没有空烧,就是用到快两年时间发热管就坏了,今年坏了还没有买,等天气冷了再买。

网友:
用小厨宝耐用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以前买过几个,最好的一个300多大洋,不锈钢外壳的TCL,一年不到坏了,免费换新一个后用了两年还是坏。现在 ...

保温时耗电多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