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试下17块钱的点焊机板子

楼主(2025-05-30):
昨天测了下通电能正常工作,没坏。今天焊针到了,5块钱一对氧化铝铜针,每根对半剪断就是4支。

组装电池,由于点焊机板子额定电压9-16v,我怕炸板,保险起见,宁愿电压低些,点焊时间长点都行,于是,3串铁锂电池,9.9v,貌似买的时候说是全新电芯,平整严丝合缝,商家标称是8AH,实测有9.2AH,这是以前买来做启动电源剩下的3块,电芯有点脏,上面残留的是我以前打的泡沫密封胶,整个电芯黏不拉几的。

单个内阻1.2毫欧,有点大,但应该还行,电池外壳不绝缘,因此要用青稞纸板隔开。

电池包就完成了,缠上聚酰胺胶带,我是不相信螺丝固定这种东西的,接触电阻大久了还容易松动,哪有焊接的可靠啊,用铜条焊接连上,总内阻4毫欧。

计划是把焊针电线直接焊在点焊板上,毕竟螺丝压紧这事,感觉不靠谱,但是焊了后若板子是坏的,就不能退换了,所以先用带端子的测试线焊下看看能不能用。4平铜线和6平单芯铜线磨的焊针。

把正极都接一个端子上阻值能小一些,反正mos管只控制负极。

测试了一下0.15mm的镀镍带,没法焊牢固,我从10%到99%都试了,镀镍带点的坑坑洼洼的,看样子确实和评论说的一样,即使4串三元锂14.8v,90%才能勉强点0.15mm镀镍带。不过商家送的0.1mm镀镍带没问题,60%就能点牢固,一次成功,焊点干净均匀。

行吧,看来板子能用,接下来就可以全套焊接好,这样内阻还可以降低一些,找个盒子把电池和点焊板塞一起。我估计就能焊0.15的镀镍带了,当然,纯镍带多半是不可能焊的,0.15镀镍都那么吃力,0.12纯镍不得上天,纯镍电阻比镀镍钢低4倍。

哦,中途我尝试测点焊max电流,奈何脉冲时间太短,钳表采样率跟不上,压根没反应。如果用分流器配合示波器抓电压信号,分流器本身有内阻也会降低点焊电流,就不真实了,也罢不测了。

网友A:
看来还是得用电容啊,电池放电电流达不到

楼主:
忽然想起来,这玩意儿空载待机电流如何?一旦焊上电池就取不下来了,结果大吃一惊,通电待机有4.6ma,离大谱,每小时4.6mah,丢柜子里不管它,一天就是110mah,这个电池9ah,理论上81就可以把电池完全饿死,烦人,意味着我每个月都要给它补一下电,哪个月忘了,电池可能就饿死了,看来只能用航模插拔了,电池点焊机分离储存

网友:
可以啊,又不是批量生产

楼主:
其实航模插拔的阻值还是可以接受的,一副也就多0.5毫欧。但电池和点焊板用螺母固定就肯定不行了,接触电阻能大到天上去

网友:
没有个电桥 玩个毛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来还是得用电容啊,电池放电电流达不到

电容确实好,而且不怕过放,这个点焊板子待机都有4ma电流,若把电池跟板子焊在一起,过两个月就没电饿死了。

网友B:
那个线太细了吧 电池也不大行  你这么玩   它容易生气

反正只控制负极 你为什么不换个电池然后把点焊笔正极直接连到电池上面呢

网友:
电池还是搞个盒子装着安全些

网友:
电线至少x5,控制板x2,电池x2

网友:
还不错!!便携性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线太细了吧 电池也不大行  你这么玩   它容易生气

反正只控制负极 你为什么不换个电池然后把点焊 ...

目前未焊接的只是做测试,后面就全面焊接了,用8平的硅胶线,直接把正极焊笔焊到电池上,一根细线给点焊板正极内部供电,然后电池负极到点焊板的电线用航模插拔,不用时断电

网友:
电容确实好,而且不怕过放,这个点焊板子待机都有4ma电流,若把电池跟板子焊在一起,过两个月就没电饿死了

网友C:
同款楼主试试背后的管子补齐啥效果?

网友:
线细了,至少10awg线,而且不能长了,正极焊笔直接接电池极耳上,负极板空直接接电池负极极耳,我用16v500F超级电容供电,电铜片试了一下,直接给我炸管,烧铜箔了,管子2边重新敷铜焊锡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款楼主试试背后的管子补齐啥效果?

那就多抗一倍的电流呗,但是我没有这种管子,买5个的话,加运费,都可以再买个点焊板了

网友D:
同款板子60%就可以焊0.15镀镍片加0.05铜片了,用的电容内阻0.17毫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同款板子60%就可以焊0.15镀镍片加0.05铜片了,用的电容内阻0.17毫欧

最低电压多少?几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