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h单片机,需要一个15位或16位PWM 输出任意频率任意占空比的程序---已解决

楼主(2025-05-30):
需要用8H1K08或者 8H1K28 单片机,
15位或16位分辨率的PWM 输出, 任意频率 任意占空比的程序,需要用单片机内置的PWM硬件产生波形。
我找了规格书的例程,按例程修改了一下,只能
10位分辨率的输出,
我往PWMA1_CCR1,  写入16位数据,最多只有10位分辨率的输出,
写入数值超过1023就100%  了。

请教还有哪里要设置 才能有15位或16位?  12位也行。

PWMA_PS=0xF0;  //P10输出PWMA1P, P11输出PWMA1N,
PWMA_CCER1=0x00;        //写CCMRx 前必须先清零CCERx 关闭通道
PWMA_CCMR1=0x68;        //设置CC1 为PWMA输出模式        ,寄存器预装载
PWMA_CCER1=0x01;        //使能CC1 通道
PWMA_CCR1=100;        //设置占空比时间
PWMA_ARR=500;        //设置周期时间
PWMA_ENO=0x01;        //使能PWM1P 端口输出        、
PWMA_BKR=0x80;        //使能主输出
PWMA_CR1=0x01;        //开始计时

网友:
隔行如隔山

网友:
PWMA_CCR1 = 100;        //设置占空比时间
PWMA_ARR = 500;                //设置周期时间

这两行你改一改嘛.
ARR对应分辨率,
CCR1/ARR就是脉宽

网友:
AAR改成65535就16位了,不过那个PWM频率就低的难看了.

网友A:
你怕是没理解STC PWM的实现原理!  当然也不怪你,STC总是把简单的东西搞复杂。
。。。PWMA_ARR  周期也就是频率,即一个周期计数的最大值
。。。PWMA_CCR1 占空比,最大值不能超过 PWMA_ARR
想要获得最大分辨率,PWMA_ARR = 0xffff, 当然此时频率最低,两者不可得兼。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怕是没理解STC PWM的实现原理!  当然也不怪你,STC总是把简单的东西搞复杂。
。。。PWMA_ARR  周期也就 ...

昨晚折腾了一晚,基本知道什么回事了,就是那个PWMA-ARR的数值限制了。
昨晚还在STC网站的论坛上发贴问了,竟然是机器人Ai回复,回复的内容是用定时器中断来做16位pwm,那些语句也看不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