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动硬盘删除之后,为何硬盘还在继续转动?

楼主(2025-05-30):
外接12v电源供电的移动硬盘,删除硬盘后,为何硬盘还在全速转动

网友A:
刹车拉一下也得跑出去几米,硬盘哪有秒停的道理

网友:
chatgpt解君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刹车拉一下也得跑出去几米,硬盘哪有秒停的道理

为何把usb线拔出马上停止转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刹车拉一下也得跑出去几米,硬盘哪有秒停的道理

删除硬盘后,硬盘是一直转动,不是只转动一会儿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为何把usb线拔出马上停止转动?

很明显主控的问题了,部分主控确实会这样,但是大部分情况下只要拔出USB接口或者电脑关机的话硬盘还是会自动休眠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删除硬盘后,硬盘是一直转动,不是只转动一会儿

有可能是硬盘盒固件或者主控设计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删除硬盘后,硬盘是一直转动,不是只转动一会儿

固件原因?手上两个硬盘盒都会停转,主控一个578一个1153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明显主控的问题了,部分主控确实会这样,但是大部分情况下只要拔出USB接口或者电脑关机的话硬盘还是会 ...

有些主控,删除硬盘,磁盘不会停止转动?

网友B:
把了供电线不就马上停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些主控,删除硬盘,磁盘不会停止转动?

USB 2.0的早期硬盘盒基本都有这个毛病,后来的JMB576偶尔也会一直通电,但是部分版本的固件就正常,所以得知道主控型号然后找合适的固件刷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了供电线不就马上停了。

拔了数据线会停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USB 2.0的早期硬盘盒基本都有这个毛病,后来的JMB576偶尔也会一直通电,但是部分版本的固件就正常,所以 ...

你说的是硬盘盒主控,还是硬盘主控?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是硬盘盒主控,还是硬盘主控?

当然是硬盘盒,硬盘本身的主控很少翻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是硬盘盒,硬盘本身的主控很少翻车的

删除硬盘后,硬盘还继续转动,这种设计是不是不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删除硬盘后,硬盘还继续转动,这种设计是不是不好?

有好有坏,好处是重新挂载的时候不用启停,坏处是电机有点吃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好有坏,好处是重新挂载的时候不用启停,坏处是电机有点吃亏

电机一直转动容易坏?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机一直转动容易坏?

电机和磁头都是累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和磁头都是累死的

电机累死的多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