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低自放电镍氢电池,不要求低内阻,给小功率电器用,哪种镍氢电池性价比高?

楼主:
是否有内阻较高,但是自放电很低的镍氢电池呢

想买几节给万用表用

网友A:
一般不都追求内阻低的镍氢电池,主动找内阻大的电池的用途是?内阻大不是镍氢电池用的时间长了会有的现象嘛。。。

网友:
好像说反了吧。内阻低才对。

网友:
要买,那为什么不是锂电呢

网友B:
自放电低还是好,我这10多年的小日子充完电放个半年以上用还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不都追求内阻低的镍氢电池,主动找内阻大的电池的用途是?内阻大不是镍氢电池用的时间长了会有的现象嘛 ...

内阻大的电池价格一般便宜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放电低还是好,我这10多年的小日子充完电放个半年以上用还好。

你用的什么牌子低自放电镍氢电池?

网友C:
一节14500不香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节14500不香么?

7号电池能用14500替代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7号电池能用14500替代么?

不能
电压不同,不能直接替换

网友:
电压不一样 还得变压

网友:
飞狮跟BPI不贵好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用的什么牌子低自放电镍氢电池?

爱乐普,bpi

网友:
引用 网友A:
爱乐普,bpi

松下爱乐普可以,bpi现在质量不行,会漏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