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自放电镍氢电池,哪种镍氢电池性价比高?

楼主(2025-05-31):
手上的镍氢电池自放电太大,
充满电放着,要用的时候发现电没了

网友A:
镍氢电池确实自放电高,我的镍氢电池前后放坏了10多颗,从此再也不用镍氢电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镍氢电池确实自放电高,我的镍氢电池前后放坏了10多颗,从此再也不用镍氢电池了 ...

锂电池更容易放坏?

网友A:
引用 楼主:
锂电池更容易放坏?

锂电耐用,不容易坏,我的一些备用锂电多年未充电现在一直都正常着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锂电耐用,不容易坏,我的一些备用锂电多年未充电现在一直都正常着呢

锂电过放会损坏,并且无法修复

网友:
白皮松下还可以。

网友:
无锡松下,不及爱乐普但是便宜好多。

网友:
松下爱乐普,或者 三洋的一些镍氢电池。

网友:
便宜的国产的BPI

楼主:
BPI没有虚标么?

网友B:
以前关注过一段时间,那时候还是不错的,没有虚标。
现在不知道了,几年没有看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前关注过一段时间,那时候还是不错的,没有虚标。
现在不知道了,几年没有看过了。 ...

你用过BPI电池么?

网友C:
镍氢电池都淘汰了 电压1.2v是致命伤 电量放不完就电压过低了 小电流设备用自放电又大 质量好的太贵 质量差的还不如一次性电池
况且 手头里也只有很少设备用5号电池了
304无线鼠标 典型小电流设备 现在用1.5v的可充电锂电池 杂牌到手价6元 用了4年了 店都没了 每天使用时间不少于4-5小时 充一次电用4-5个月  换镍氢重不少 还要带专门充电器 太麻烦了
燃气表 4粒 非常耗电 南孚大概能用7-10个月 拆下的电池还有1.2v左右电压 镍氢电池完全没用 放不出多少电 电压就过低了 从坛子里学了个办法 2节18650电池串联供电 好家伙 用了1年 表上电量显示还是满的 不放心拿下来一量  还有3.2v左右电压 后来薅了京东电池的羊毛 1元4粒 搞了20多节5号  改用一次性电池了 大概6-7个月换一次 还凑合
松下冲牙器 镍氢电压降太快了 10天都撑不住 远不如14500+占位桶体验好 每天都用 一个多月一充
挂钟 这东西都是用其他电器淘汰的残血一次性电池 都几年一换的 镍氢? 自放电都没了
7号电池  几乎都是小电流设备用 比如遥控器 计算器 讲真 哪怕是碳性电池也能支撑很久了  上镍氢简直自讨苦吃

仔细想想能用上5号7号电池的设备 除了极致环保党 怀旧党 镍氢真的没有啥折腾必要了 要电压没电压 小电流又自放 靠谱的爱乐普要20元一节啊国产稍微有点样子的8-10元一节 还要专门充电器 还不如备用几粒一次性电池 主力用锂电 有动手能力的 就动手改锂电

网友D:
镍氢该淘汰了,直接买输出1.5v的5号锂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D:
镍氢该淘汰了,直接买输出1.5v的5号锂电池

锂电池容易放坏

网友:
引用 网友C:
镍氢电池都淘汰了 电压1.2v是致命伤 电量放不完就电压过低了 小电流设备用自放电又大 质量好的太贵 质量差 ...

同松下冲牙器,为啥你14500能用一个多月。。。我随便买的杂牌600毫安,大概也是用四五天。不过我用镍氢也是四五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