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解台达DPS-250AB-59B 250W 小1U FLEX开关电源

楼主(2025-05-31):
1、小1U  FLEX电源:17*8*4CM, 长度不太标准
2、电源有一路24V 输出,好奇是什么用途

网友:
大厂做工用料就是实在。

网友:
里面布局挺紧凑的。

网友:
台达电源不错呦

网友:
用料就是实在

网友:
元件太紧凑,检测比较困难

网友:
这电源质量不错

网友:
24伏3安可以白光电烙铁了。

网友:
做工可以呀

网友:
元件看着太拥挤

网友:
内部满满当当的

网友:
价钱到位了,电源都可以做好的

网友:
元件看着太拥挤,维修时麻烦

网友:
小电源一般风扇噪音比较大,我不希望电脑台吵,所以选择带风扇启停的大风扇ATX电源,再配合低发热量的CPU和显卡,CPU配个铜管大风扇散热器即可,机箱风扇不用装,这样就很好用至于笔记本,推荐选择游戏本,最然重,但是CPU显卡起码够用,买低压CPU的轻薄笔记本,买来第一天就会发现CPU经常100%,要不了多久就卡得用不了淘汰了

网友:
台达的电源,用料比较扎实

网友:
这是服务器电源?

网友:
特殊设备上的电源呗 有一路24输出到设备的

网友:
应该是专用设备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