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拆解瑞斯康达DR-980GP 10口 POE千兆路由器

楼主(2025-05-31):
MT7621+RTL8370N
16M+512M

网友:
mtk还有螃蟹芯片真复杂

网友A:
看起来真有料,家用上上网我用不了这高大上。

网友B:
看来不是家用的东西

网友:
第一次见这个牌子

网友C:
网吧或者局域网使用挺不错

网友:
看样子也不是个人使用的

网友:
这网络部件真的不错!

楼主:
标准POE 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来不是家用的东西

这就是个家用的路由器,内置AC和POE功能,可以直接驱动房间里的WIFI面板,也不是很贵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真有料,家用上上网我用不了这高大上。

这玩意本身也不贵,就几百块,贵的是前端的AP面板,AP面板越多,成本就越高。一般大户型或者复式,别墅,自建房比较实用,它带POE供电和AC管理,可以管理各个房间的AP面板,直接给ap面板供电供网,实现各个房间或楼层之间WIFI信号的无缝漫游

网友:
引用 网友C:
网吧或者局域网使用挺不错

大型网吧一般会在后台使用更高一级的专业AC控制器,这个的带机量有限,不能满足公共场所的高接入数,高并发需求

网友:
瑞斯康达 跟腾达是什么关系?

网友:
这就是个家用的路由器,内置AC和POE功能,

网友:
有WAN,那应该是路由器,带POE好评

网友:
我有一个,这个接上去网速测速,网速掉得好厉害,1000M宽带接上这东西只有200M不知道是啥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