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电源 康舒 1U 电源 FS9030 400W 80PLUS金牌电源 拆机

楼主(2025-05-31):
拆电源 康舒 1U 电源 FS9030 400W 80PLUS金牌电源 拆机

1、尺寸 24*10*4CM
2、固定尺寸非标,可以用自攻钉/钻头 在1U固定位置穿孔

网友:
能利用,还是很好的

网友:
加一个可调节电压模块,制作一个可调电源挺不错

网友A:
电感线圈的线,是铜还是铝的?

网友:
看着挺复杂的,能利用起来还是不错的。

网友:
这电源还不错啦,楼主今天拆了这么多电源之类的,把垃圾站扫荡了一遍?

网友:
80金牌电源不错

网友:
这电源很棒的啦!

网友:
做工舒服,用料满满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感线圈的线,是铜还是铝的?

看颜色肯定是铜的,这电源不便宜,再多铜也不会亏

网友:
电压太低是硬伤,12V的服务器电源都很便宜

网友:
可以用来改可调电源就更好了。

网友:
大厂电源就是不错

网友:
服务器电源做工用料真不错。

网友:
这用料,杠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