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解WEINEN AV-338小功放机

楼主(2025-05-31):
2025.05.28路过回收站,无意间看见这台功放机,成色不错,被剪线,外观没有缺件,买回来玩玩。

4路音频输入

有个假变压器

老款没有USB、没有蓝牙

TL084

4558

2399

双18v

4个大管 TIP33C

接上电源线测试,电位器失灵,有声音。更换所有电位器和电源线,再测试,正常使用。接8寸音箱,声音清晰饱满,低音有力,有点甜味,估计电源功率应该80w以上。缺点是散热片太小,稳压电容容量小。

网友:
每次路过垃圾站都要停留瞟两眼,垃圾佬的乐趣

网友A:
不晓得多少钱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晓得多少钱收的?

25元,称斤的,5元一斤,有点贵。

网友:
那个大的环牛没看到有接线不会是假的吧!

网友:
我们小地方捡不到好东西

网友:
放个假的不错了,有的放的是水泥

网友:
有个假环牛

网友:
有个配重牛。。。

网友:
看起来环牛使用在功放上面的比较多

网友:
有个牛没有线     配重块

网友:
其实做工在当年国产里面不算太差,但是看到那个假环牛有点恶心。

网友:
那个应该是水泥倒模的水牛!

网友:
有个配重牛。。

网友:
定压功放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晓得多少钱收的?

25元,5元1斤,有点贵,老板娘不好说。

楼主:
不是定压,只有1个真变压器,是普通双声道功放。定压功放有110v、70v输出接口,我这台没有的。

网友:
另一个环变是不是配重》?

网友:
看这外观就不想下手

网友:
一个具大的牛。

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