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12V的锂电钻,不用电池改用19.5V笔记本电脑电源供电会烧坏电机吗?

楼主(2025-05-31):
12V的锂电钻,不用电池改用19.5V笔记本电脑电源供电会烧坏电机吗?
电机能承受多高电压在电机标识上能看到吗?

网友A:
你把19.5V笔记本电脑电源改成12v不就好了嘛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把19.5V笔记本电脑电源改成12v不就好了嘛

+1,前提是电流够,不然启动时容易打嗝...

二○二五年五月三十一日

网友:
我估计输出电流不够,特别是启动时的瞬间电流不够。

网友:
不能,功率大几倍,容易爆

网友:
我感觉无刷电机的不行

网友B:
应该用不了,电流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用不了,电流不够

19.5V×7.9A≈150W
足够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19.5V×7.9A≈150W
足够了

锂电钻的启动功率可不止这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19.5V笔记本电脑电源改成12v不就好了嘛

外壳难拆,不想拆

网友:
一般的19V电源是带不动的

网友D:
12v电钻我测试最高18A的电流

网友:
没有用,笔记本电源功率不够,会过流保护的。就算空载能运行,钻东西的时候电流可是要翻几倍的。

网友:
买三粒拆机索尼18650或全新忆纬自己焊吧,十多块钱搞定

网友:
应该会把电源烧死。

楼主:
引用 网友D:
12v电钻我测试最高18A的电流

那看来不行。

网友:
正常情况下来说会烧12v电钻的调速器,毕竟一般12v电钻调速器上的电容都是16v的。然后即使不烧,笔记本电源大概率也带不动,一般的12v电钻空转电流不大,但带扭矩大了后瞬间电流能有7-10A,你笔记本电源有这么大电流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锂电钻的启动功率可不止这点

我用 12V 8A 的电源适配器,
给锂电钻供电,
已正常使用许久了。

网友:
用过12V 10A的开关电源,一般用用可以,输出力矩大了电源会保护。

网友:
上面各个坛友的意见都很对,我实际检验,笔记本电源是带不了12伏的手电钻,一顿一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