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拆联想A600小蜜蜂扩音器

楼主:
主控可能是杰里AC2092,收音QN8035,功放CS8571E,充电CL4056A。官退机,18650电池饿死,空心针烫个小孔测电芯电压。

网友:
做工很不错啊!谢谢分享

网友A:
这居然还是联想的,联想会出这东西吗

网友:
功能都差不多。电位器不晓得容易失效不?

网友:
联想怎么会有这个生产?

网友:
这一款还是不错的,长时间不使用应该把电池取出来,定期充放电延长使用寿命

网友B:
换电池试试机器是好的么。

网友:
电路板还不错

网友:
联想什么东西都出

网友:
这种带保护板的电池看着还不错,挺实用的。

网友C:
电池激活一下,估计饿死了

网友:
以为是个   高级的 设备

网友:
很简单结构,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居然还是联想的,联想会出这东西吗

估计小家电那块,学飞利浦,都玩授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电池试试机器是好的么。

换电池都是好的,收音灵敏,我当收音机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池激活一下,估计饿死了

电压接近零的还有必要激活吗,还是直接换新的。

网友:
那是啥代工的?

网友:
线路板的面积不少。

网友:
看做工还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