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常温下放了几年的锡浆干了,还有救吗?

楼主(2025-05-31):
据说要放冰箱保存怕铅有毒没敢放冰箱,今天想用却发现已经硬邦邦的戳都戳不动了,这可咋整,总是关键时候掉链子,我的许老师电桥又做不了了,还有办法抢救一下吗?

网友:
加热下?比如60度?

网友:
这个应该没用了

网友:
买好点的助焊剂,用一点就挖一点出来,加4分之1助焊剂,40-60度加热,搅拌

网友:
加点液态的助焊剂进去搅拌下

网友A:
猪猪重新买一支针筒的吧,中温的,几块钱也不贵,用完了用硅胶塞子把针头封住,下回还能继续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猪猪重新买一支针筒的吧,中温的,几块钱也不贵,用完了用硅胶塞子把针头封住,下回还能继续用

针筒怕干了挤不出来不敢买,瓶装的干了还能用力挖一挖,实在不济还能当普通焊锡用

网友:
我的没用也干了

网友:
网上有卖稀释剂的,不过还不如再买瓶新的,不是很贵。

网友:
倒点汽油进去,一边溶解一边搅拌,等都松了就加助焊剂进去继续搅拌(瞎说的,没试过

网友:
加松香碎沫以后再加热试试

网友:
先加热试试吧,不然买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针筒怕干了挤不出来不敢买,瓶装的干了还能用力挖一挖,实在不济还能当普通焊锡用 ...

平时放冰箱里不会干的,我放冰箱里好几年了,针头部位封好,一点没干

网友:
引用 楼主:
针筒怕干了挤不出来不敢买,瓶装的干了还能用力挖一挖,实在不济还能当普通焊锡用 ...

针筒的把针头那里密封严实了,可以用很久的,我的锡浆就是针筒的,过期很久了,现在还能用

网友:
有稀释剂可以处理,如果没有的话就买新的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针筒怕干了挤不出来不敢买,瓶装的干了还能用力挖一挖,实在不济还能当普通焊锡用 ...

要什么锡浆,直接电烙铁生干就行了

网友:
加锡浆稀释剂试试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什么锡浆,直接电烙铁生干就行了

瞎说,明明还得先怼点松香...

二○二五年五月三十一日

网友:
引用 网友A:
猪猪重新买一支针筒的吧,中温的,几块钱也不贵,用完了用硅胶塞子把针头封住,下回还能继续用

对,这货就不能屯,随买随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