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ndForce] SF2281开卡错误:存储颗粒全部损坏了吗?还是参数设置错了

楼主(2025-05-31):
[Sat 05/31/2025 13:57:13] - End of Genesis manufacturing log.
[Sat 05/31/2025 13:57:13] - Exiting...
[Sat 05/31/2025 13:57:13] - Overall Result for Device: /dev/sg2 ****** FAIL ******
[root@localhost SF_Genesis-v1.7]# ./SF_Genesis -PROCESS_SSD 74:0:0:0 /root/Desktop/sf2281/MFP/FW_PPRO_6_0_A_Release.1134440.release--12345/FW_PPRO_6_0_A_Release.1134440.release.12345.mfp /root/Desktop/sf2281/MFP/FW_PPRO_6_0_A_Release.1134440.release--12345/Configuration_Files/29071.12345.test.driveconfig 12345 www_123 log=/log/
~~~~~~~~~~~~~~~~~~~~~~~~~~~~~~~~~~~~~~~~~~~~~~~~~~~~~~~~~~~~~~~~~~~~~~~~~~~~~~~~~~
SandForce Genesis Utility v1.7.0.01020130612-fc14-32bit
SF_Core Library: v1.7.1.20130612-fc14-32bit

Copyright 2010-2012, LSI Corpor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Worldwide.
~~~~~~~~~~~~~~~~~~~~~~~~~~~~~~~~~~~~~~~~~~~~~~~~~~~~~~~~~~~~~~~~~~~~~~~~~~~~~~~~~~
[Sat 05/31/2025 14:09:50] - SF_Genesis has been invoked with the following parameters:

                     ~~~~~~~~~~~~~~~~~~~~~~~~~~~~~~~~~~~~~~~~~~~~~~~~~~~~~~~~~~~~~
                      argv[1]: -PROCESS_SSD
                      argv[2]: 74:0:0:0
                      argv[3]: /root/Desktop/sf2281/MFP/FW_PPRO_6_0_A_Release.1134440.release--12345/FW_PPRO_6_0_A_Release.1134440.release.12345.mfp
                      argv[4]: /root/Desktop/sf2281/MFP/FW_PPRO_6_0_A_Release.1134440.release--12345/Configuration_Files/29071.12345.test.driveconfig
                      argv[5]: 12345
                      argv[6]: www_123
                      argv[7]: log=/log/
                     ~~~~~~~~~~~~~~~~~~~~~~~~~~~~~~~~~~~~~~~~~~~~~~~~~~~~~~~~~~~~~

[Sat 05/31/2025 14:09:50] - Instructing the operating system to purge any existing cached data for device: '74:0:0:0'
[Sat 05/31/2025 14:09:55] - Issuing a discovery command for device: '74:0:0:0'
[Sat 05/31/2025 14:10:00] - Discovery command completed...
[Sat 05/31/2025 14:10:00] - Waiting 5 seconds for the system to settle...
[Sat 05/31/2025 14:10:05] - Device designation string '74:0:0:0' is mapped to node '/dev/sg2'
[Sat 05/31/2025 14:10:05] - Proceeding to process SSD device with the following parameters:
  ~~~~~~~~~~~~~~~~~~~~~~~~~~~~~~~~~~~~~~~~~~~~~~~~~~~~~~~~~~~~~~~~~~~~~~~~~~~~~~~~~~~~~~~~~~~~~~~~~~~~~~~~~~~~~~~~~~
              DeviceName = /dev/sg2
    MFP Package Filename = /root/Desktop/sf2281/MFP/FW_PPRO_6_0_A_Release.1134440.release--12345/FW_PPRO_6_0_A_Release.1134440.release.12345.mfp
      Configuration File = /root/Desktop/sf2281/MFP/FW_PPRO_6_0_A_Release.1134440.release--12345/Configuration_Files/29071.12345.test.driveconfig
              Serial No. = 12345
         World Wide Name = www_123
  ~~~~~~~~~~~~~~~~~~~~~~~~~~~~~~~~~~~~~~~~~~~~~~~~~~~~~~~~~~~~~~~~~~~~~~~~~~~~~~~~~~~~~~~~~~~~~~~~~~~~~~~~~~~~~~~~~~

[Sat 05/31/2025 14:10:06] - Successfully received the IDENTIFY data from the drive...
[Sat 05/31/2025 14:10:06] - Validating Manufacturing Firmware Package: /root/Desktop/sf2281/MFP/FW_PPRO_6_0_A_Release.1134440.release--12345/FW_PPRO_6_0_A_Release.1134440.release.12345.mfp
[Sat 05/31/2025 14:10:06] - Successfully opened the package: /root/Desktop/sf2281/MFP/FW_PPRO_6_0_A_Release.1134440.release--12345/FW_PPRO_6_0_A_Release.1134440.release.12345.mfp
[Sat 05/31/2025 14:10:06] - file  /root/Desktop/sf2281/MFP/FW_PPRO_6_0_A_Release.1134440.release--12345/Configuration_Files/29071.12345.test.driveconfig Loaded successfully
[Sat 05/31/2025 14:10:06] - Warning:  Unable to query diagnostics information to perform power management settings check
[Sat 05/31/2025 14:10:06] - B01 Power Management configuration request detected
[Sat 05/31/2025 14:10:06] - Successfully extracted *.DriveConfig file: /root/Desktop/sf2281/MFP/FW_PPRO_6_0_A_Release.1134440.release--12345/Configuration_Files/29071.12345.test.driveconfig
[Sat 05/31/2025 14:10:06] - Extracted Config_ID: 1 (29071) in DriveConfig file: /root/Desktop/sf2281/MFP/FW_PPRO_6_0_A_Release.1134440.release--12345/Configuration_Files/29071.12345.test.driveconfig
[Sat 05/31/2025 14:10:06] - Extracted SerialOutputControl: 0
[Sat 05/31/2025 14:10:06] - Searching for flashware image for configuration 29071
[Sat 05/31/2025 14:10:06] - Manifest found for configuration 29071
[Sat 05/31/2025 14:10:06] - Flashware image extracted: 29071_fw_cl_mlc_Toshiba_64Gb_FT64G08UCT18B_2Q_2C_1D_S_PP_R01600_s512.vic
[Sat 05/31/2025 14:10:06] - Searching for manufacturing image for configuration 29071
[Sat 05/31/2025 14:10:06] - Manifest found for configuration 29071
[Sat 05/31/2025 14:10:06] - Manufacturing image extracted: 29071_mf_mlc_Toshiba_64Gb_FT64G08UCT18B_2Q_2C_1D_S_PP_R01600_s512.vic
[Sat 05/31/2025 14:10:06] - Proceeding in ROM mode, download feature 3...
[Sat 05/31/2025 14:10:07] - Successfully downloaded MFB to the drive...
[Sat 05/31/2025 14:10:07] - Waiting (5 sec) for the drive to settle...
[Sat 05/31/2025 14:10:12] - Successfully received the IDENTIFY data from the drive...
[Sat 05/31/2025 14:10:12] - Firmware revision reported to be: '60AABBM0'.  This indicates MFB download was successful.
[Sat 05/31/2025 14:10:12] - Successfully enabled SMART capabilities...
[Sat 05/31/2025 14:10:14] - Successfully issued a diagnostic unlock...
[Sat 05/31/2025 14:10:15] - Performing the flash test of block 0 (0x0000)...
[Sat 05/31/2025 14:10:17] - Flash Test Results:
~~~~~~~~~~~~~~~~~~~~~~~~~~~~~~~~~~~~~~~~~~~~~~~~~~~~~~~~~~~~~~~~~~~~~~~~~~~~~~~~~
-----------------------------------------------------------------------------
Flash Test Parameters:
-----------------------------------------------------------------------------
               Block Count: 0
                Page Count: 1
                 Bus Count: 2
        Chip Enabled Count: 2
                 Die Count: 1
                Lane Count: 4
               Plane Count: 2
-----------------------------------------------------------------------------
Results Notes:
-----------------------
   N1 - At least one page tested and passed with no bit errors.
   N2 - No test data available.  Test may have aborted, or failed during the testing.
   N3 - At least one page tested and had errors less than or equal to half the range of ECC correction power.
   N4 - At least  one erased page tested had bit error rate greater than half the correction power.
   N5 - Walking zeros test failed.
   N6 - Walking ones test failed.
   N7 - Block contained factory bad block markings and testing was skipped.
   N8 - At least one page tested and had bit error rate greater than the correction power on plane 0.
   N9 - Block in plane 0 was marked as a factory bad block.
  N10 - At least one page tested and had bit error rate greater than the correction power on plane 1.
  N11 - Block in plane 1 was marked as a factory bad block.
-----------------------------------------------------------------------------

+------+------+------+------+--------+--------------------------------------------+---------+
| Bus  | CE   | Die  | Lane | Value  | Result Notes                               | Overall |
+------+------+------+------+--------+--------------------------------------------+---------+
| 0    | 0    | 0    | 0    | 0x0374 | N4,N5,N6,N8,N10                            |    FAIL |
+------+------+------+------+--------+--------------------------------------------+---------+
| 0    | 0    | 0    | 1    | 0x0374 | N4,N5,N6,N8,N10                            |    FAIL |
+------+------+------+------+--------+--------------------------------------------+---------+
| 0    | 0    | 0    | 2    | 0x0374 | N4,N5,N6,N8,N10                            |    FAIL |
+------+------+------+------+--------+--------------------------------------------+---------+
| 0    | 0    | 0    | 3    | 0x0374 | N4,N5,N6,N8,N10                            |    FAIL |
+------+------+------+------+--------+--------------------------------------------+---------+
| 0    | 1    | 0    | 0    | 0x0374 | N4,N5,N6,N8,N10                            |    FAIL |
+------+------+------+------+--------+--------------------------------------------+---------+
| 0    | 1    | 0    | 1    | 0x0374 | N4,N5,N6,N8,N10                            |    FAIL |
+------+------+------+------+--------+--------------------------------------------+---------+
| 0    | 1    | 0    | 2    | 0x0374 | N4,N5,N6,N8,N10                            |    FAIL |
+------+------+------+------+--------+--------------------------------------------+---------+
| 0    | 1    | 0    | 3    | 0x0374 | N4,N5,N6,N8,N10                            |    FAIL |
+------+------+------+------+--------+--------------------------------------------+---------+
| 1    | 0    | 0    | 0    | 0x0374 | N4,N5,N6,N8,N10                            |    FAIL |
+------+------+------+------+--------+--------------------------------------------+---------+
| 1    | 0    | 0    | 1    | 0x0374 | N4,N5,N6,N8,N10                            |    FAIL |
+------+------+------+------+--------+--------------------------------------------+---------+
| 1    | 0    | 0    | 2    | 0x0374 | N4,N5,N6,N8,N10                            |    FAIL |
+------+------+------+------+--------+--------------------------------------------+---------+
| 1    | 0    | 0    | 3    | 0x0374 | N4,N5,N6,N8,N10                            |    FAIL |
+------+------+------+------+--------+--------------------------------------------+---------+
| 1    | 1    | 0    | 0    | 0x0374 | N4,N5,N6,N8,N10                            |    FAIL |
+------+------+------+------+--------+--------------------------------------------+---------+
| 1    | 1    | 0    | 1    | 0x0374 | N4,N5,N6,N8,N10                            |    FAIL |
+------+------+------+------+--------+--------------------------------------------+---------+
| 1    | 1    | 0    | 2    | 0x0374 | N4,N5,N6,N8,N10                            |    FAIL |
+------+------+------+------+--------+--------------------------------------------+---------+
| 1    | 1    | 0    | 3    | 0x0374 | N4,N5,N6,N8,N10                            |    FAIL |
+------+------+------+------+--------+--------------------------------------------+---------+

-----------------------------------------------------------------------------
  Total Number of test results: 16
            Number of failures: 16
         Number of Passed with warnings: 0
      No. Passed without warnings: 0
-----------------------------------------------------------------------------

网友:
两种可能,一个是固件选错,另外就是闪存故障啦,我觉得先考虑第一个

网友:
你看看是不是闪存id搞错了

网友:
显然是id错了,闪存是镁光的,你固件选的东芝,能过才神了

网友:
ID  22335  SF-2281 120GB Micron20 MLC TSOP 16xMT29F64G08CBAB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