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纬RSP-320-24电源能改数控可调吗?

楼主(2025-05-31):
之前自制净水器买了个电源,明纬的RSP-320-24,净水器空间不够装,闲置下来,现在想改为可调电源,请大家帮忙看看?

电源管理芯片是FAN4800A
电源还很新,闲置有点可惜。

网友: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外接调压模块

网友:
改肯定是可以改的,只是可调范围是多少的问题。

网友A:
卖了它,论坛最近比较火的305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卖了它,论坛最近比较火的305

什么305?有具体型号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什么305?有具体型号吗?

弄了俩,pdd有劵的话70左右,比自己改的强多了。我一堆明纬,考虑下改造成本不低,颜值也不行。

网友:
套件一大把

网友:
改造起来麻烦,外壳也难匹配,现在70来元的低谷价格买个35V5A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