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同鼎TDPL3705旷量不小

楼主(2025-05-31):
这个旷量大小都不一,要拼运气,我拿到的主个有点摇头晃脑的感觉

测试视频:

网友A:
我看过那个德伟680的更夸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看过那个德伟680的更夸张。

680我有,同鼎比680旷量大多了

网友:
这点旷量又不影响打螺丝

网友B:
为什么我的同心度很高。是不是你没插好?要插到底后拔到最外面。
或者批头直径小了一点?
我的批头前面杆的直径是1.5mm。对焦有点虚了。但是,看那条线的位置大概能看出来。

网友:
是你的头有问题,太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我的同心度很高。是不是你没插好?要插到底后拔到最外面。
或者批头直径小了一点?
我的批头前面杆的 ...

批头是装好的,我这把卡批头部位用手摆动,晃荡有点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批头是装好的,我这把卡批头部位用手摆动,晃荡有点大

仔细看视频。你应该是插上后没拔。要插到底后,放开快插锁定环,然后再往外拔,听到卡塔声后,才能真正锁止。这时候顶着螺丝,应该同心度是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仔细看视频。你应该是插上后没拔。要插到底后,放开快插锁定环,然后再往外拔,听到卡塔声后,才能真正锁 ...

说白了就是品控差,有人拿到同心度很好,有人拿到就很差,对于使用没有影响
给后来要购买的朋友一点见议,期待值不要过高就可以
原本我想买CX的,可惜没有轴锁的,CX只要85元:其实是一模一样的东西,两人注册了不同商标,两个不同的(同一)卖家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说白了就是品控差,有人拿到同心度很好,有人拿到就很差,对于使用没有影响
给后来要购买的朋友一点见议 ...

视频看不太出来。你用手指顶着里面的轴承,不是外面快插旋钮,左右摇晃一下,如果轻轻用力就能晃动,那真就是安装有问题了。说不定是被人拆过的机器。我的是晃不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视频看不太出来。你用手指顶着里面的轴承,不是外面快插旋钮,左右摇晃一下,如果轻轻用力就能晃动,那真 ...

就是顶着中心的轴承能摇晃的,我估计是别人退货的

网友:
其实这种批有点晃应该正常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680我有,同鼎比680旷量大多了

不喜欢就退掉吧,国产的很多都是看品控的。

网友:
我把白色的同心度很好,估计看运气。

网友:
看着还可以吧,这个机器多少米入手

网友:
这玩意我真的觉得旷一点好啊,不那么直的披头,装在上面有活动空间,拧螺丝不至于像电钻一样打摆子,直的披头也不影响。

网友C:
我的天啊,应该上千分表测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天啊,应该上千分表测量

听取了你的见议,卖家感到特别惭愧,特快专递给我换了一个,现在同心度嘎嘎好,就像楼上朋说有主轨不会晃动

网友:
影响打螺丝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