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简拆小米1s充气宝

楼主(2025-05-31):
平时不大用的到,但没有又不方便,这大概是大部分朋友对于充气宝的感觉。我这个小米1s也是很少用,前几天拿出来补了下轮胎的气,也给它补补电 再顺便拆开看看内部要不要保养。

外观 像一把挂锁

挂锁背面

挂锁底部,拆机从底部下手,我用射灯的钢丝钩住拆的

射灯钢丝进气孔伸进去 一拉尾盖就掉了。

掏出机芯后

拆下机械部分盖板

状态还行 可以等等再保养它

电路板部分半拆看看背面 有一个卡扣线太短 就不全拆了
不然复装麻烦。

注意:这个电池组电动机部分和主板是通过一排触点相连,断过电再通电时会自检,电动机会短暂转动,需要当心电动机的风叶伤手。
非米粉 但不知不觉中 家里也几样米家的产品了

大家端午安康

网友:
实话实说,小米1s充气宝的肠肚我还重没看过。

网友:
粗粮这个产品,在这个档次里基本无敌,相当好用

网友:
这个产品设计思路可以变一下,把原来电池位置改为类似吸尘器的伸缩电线带个点烟器头,使用的时候用汽车点烟器供电,解决锂电池的失效和安全问题。当然,锂电的也可以同步销售,根据需要购买。如果只在汽车上备用的就可以买电线的,有其他用途没有电源的就可以买锂电的。

网友:
米家的产品还可以

网友:
看做工感觉还不错的。

网友:
小米家的东西还是很不错的

端午节安康!

网友:
小米的性价比没说的。

网友A:
1S的电池、主板、气压传感器相当容易坏,坏的基本是这三大件

网友:
小米的小电器用着不 错

网友:
不考虑买小米杂货铺的东西

网友:
金属齿轮还有风扇散热不错

网友:
觉得还是放个打气筒好用

网友:
传动齿轮是金属的,应该耐用。

网友:
打电动自行车方便

网友:
我有一个用着用着气缸突然挂了,漏气,想拆开来看,不小心扯断了气压传感器的内联座,现在丢在杂物堆吃灰非常耗电,打打自行车篮球还行,用来打汽车非常慢

网友:
引用 网友A:
1S的电池、主板、气压传感器相当容易坏,坏的基本是这三大件

1S我用了3年了,电池感觉有下降,其他问题还没有遇到。

网友:
做工不错,可惜是有刷电机,如果是无刷的就好了

网友:
好像没看到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