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许老师电桥失败了,没想到最难的不是画板子,而是。。。

楼主(2025-05-31):
点锡浆估计要两小时,还点的一塌糊涂,再把那些元件逐个放上去也要两小时,我已经失去耐心。。。这玩意太难搞了,这要是焊出来估计也是废品

网友:
用烙铁也可以焊,慢慢焊就行...

二○二五年五月三十一日

网友:
没钢网点锡浆纯属强迫症,小面积涂抹,摆件,铁板烧

网友:
来看看,许老师电桥失败了,没想到最难的不是画板子,而是什么?

网友:
点锡可以用细针头,但是针头长了不出锡。
用指甲刀把细针头从接近根部切一圈印子,然后慢慢来回往复掰断。再用缝衣针捅一下有点变瘪的针头。
一个很精确的锡膏挤出器就有了。

网友A:
又不是非用锡浆不可,电烙铁➕焊锡丝照样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又不是非用锡浆不可,电烙铁➕焊锡丝照样搞定

这么多贴片用烙铁焊很困难吧

网友:
小呆崴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么多贴片用烙铁焊很困难吧

早和你说了用烙铁就是不听劝,要用焊膏就要带上钢网,你这什么都靠人工点,最后就是一塌糊涂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么多贴片用烙铁焊很困难吧

你这些贴片除了单片机管脚比较密集,其他都特别好焊。
这样的板子我用电烙铁焊过几十块,一点也不难。
单位小哥经常用电烙铁焊比这复杂10倍的板子。

网友:
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不忘初心,坚持住。

网友:
楼主别放弃,给你加油

网友:
用烙铁也可以的,最近用烙铁焊了TSSOP20和LQFP48都没出问题,就是比较难看而已

网友:
个人做小板子可以点锡浆,这么大的板子还是焊接吧,白光T12小马蹄、中马蹄头都很方便焊贴片元件。

网友:
我现在公司经常遇到新品研发,类似的板子也是用焊台一点点把元器件焊接上去,然后测试。这是非常考验耐心的和毅力的。我相信你绝对也是可以做到的。加油!!!

网友:
锡浆点的太不均匀了,返工

网友:
没关系,慢慢干,不行推倒重新来。

网友:
除了U9,其它全部手工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