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手工挑战0.5毫米间距SMT贴片工艺

楼主(2025-05-31):
人生第一次铁板烧体验
买了2年有余的锡浆总算没干掉,也早买了稀释剂以防不测

为的就是几个小屏   不至于连接上受限而玩不起来

火候完全凭感觉

这片板子迟迟未开工  就是因为这个座子
如果成功  茶可以应付大多数器件了

———————  更新  ——————————————————————————————————

确认FPC座子焊接无误

网友A:
这里的走线咋是直角的,我在哪看到说不应该用直角转弯,下面还有那么大的空间,先直线引长一点再用45度转弯不香么?

二○二五年五月三十一日

网友B:
不要铁板烧,用烙铁可以的,温度要控制好,焊锡也要有活性那种

网友:
话说这个应该好焊啊,用刀头,跟焊TOSP48的FLASH一样...

二○二五年五月三十一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里的走线咋是直角的,我在哪看到说不应该用直角转弯,下面还有那么大的空间,先直线引长一点再用45度转弯 ...

普通电路  不用那么讲究哒

这板子本来就是做实验用的    代替洞洞板面包板而已

网友:
这座子太密了不好焊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要铁板烧,用烙铁可以的,温度要控制好,焊锡也要有活性那种

那要看什么情况而定,  烙铁肯定是会用到的

网友:
座子两边有金属框的,板子上应该加上焊盘,将金属框焊接上去加固一下。

网友:
不错嘛,焊的可以了

网友:
这种单层的难度不大,以前玩U盘的时候有叠罗汉的闪存焊接,那个难度大很多,不过在马蹄口面前一点难度都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里的走线咋是直角的,我在哪看到说不应该用直角转弯,下面还有那么大的空间,先直线引长一点再用45度转弯 ...

直角转弯容易蚀刻断线或者线幼导致线阻增大,对于要求不高的板子或者蚀刻工艺好的厂子不是问题

网友:
这铁板烧焊接的不错

网友:
只是用铁板烧拆焊过LED灯珠。

网友:
熟能生巧,慢慢就会掌握技巧,你第一次焊的真不错

网友:
这也能行,比我牛多了去。

楼主:
不想动用新的材料    从废弃的实验板上拆~

拆了一堆排母

网友C:
既然成怎样,就只能慢慢挨个焊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既然成怎样,就只能慢慢挨个焊接吧

是在制作中   不过自己不着急  慢慢来

拆些排母也是为了要用到这个上面

网友:
在我看来第一次0.5间距焊的如此干净真的很不错的,我焊了三四次才勉强能用了,FPC座焊好后建议用尖锐的锥子逐个焊脚拨拨看看有没有虚焊的、是否需要补锡。

网友:
我用刀头焊过,锡一上去就下不来了,引脚连锡,怎么都弄不下来了,最后也是用铁板烧和锡浆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