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快重置GWID

楼主(2025-05-31):
因为我爱快之前丢了一次,我今天重新刷进去了,重置gwid 整理了下

首先设置中打开ssh,再设置,远程访问,远程维护通道设置ssh密码,

(用ssh登录这一步,使用putty ,xshell ,或者系统自带的 ssh都行 )
用ssh登录路由器,ssh sshd@192.168.1.1 密码是自己设置的

进了后 ,执行
后面是的这个文件里的一个方法,注意下划线,可以用vi打开这个文件检查下,对应方法是否存在
执行完成后路由器会重启,重新执行下绑定就行了。
购买主题 已有 13 人购买  本主题需向作者支付 10 家元 才能浏览

网友A(2025-07-14):
ssh进去以后是中文控制台,如何使用这条命令?

楼主(2025-09-30):
引用 网友A:
ssh进去以后是中文控制台,如何使用这条命令?

那说明你进步了,ssh 是一个 让你输入命令的界面

网友:
这个是软路由环境下的教程吗?
爱快硬路由有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说明你进步了,ssh 是一个 让你输入命令的界面

我也是,SSH进去后是中文控制台,

收来的,没有原账号,不知道咋解绑,换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