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shiba] SM2258XT_TSB-BiCS3_PKGS1224A_FWS1223A0 量产Reset Drive 后 C...

楼主(2025-05-31):
TH58TFT1V23BA8K  (983E98B376F2) Check ISP Mode fail(7A)  是不是闪存太烂了?

工具SM2258XT_TSB-BiCS3_PKGS1224A_FWS1223A0(Toshiba,512Gbit,TSB 64GB (98,3E,98,B3,76,F2)(bics3))

量产了好多次了,都是这个问题Check ISP Mode fail(7A),板子是256G ……请各位指点迷精。。。。

网友A:
你先换最新版固件吧
http://xmrom.kmdns.net:5000/004- ... V0111A_FWU1213A0.7z
还是不行可以尝试下清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先换最新版固件吧
http://xmrom.kmdns.net:5000/004-SMI/2258XT/BiCS/TSB-BiCS3/SM2258XT(AD)_TSB-BiCS3_ ...

亲,你这个没有相应的组件,不匹配哦,不过还是谢谢!

楼主:
每次所有步骤完成后到此步骤就会出错,请高手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