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拆个蓝牙音频接收器

楼主(2025-05-31):
一个蓝牙接收器,总是接触不良,无奈拆开,原来是主板上连接220V电源的那两个弹性金属卡口焊点松脱,抽空再补焊一下,应该还能用。这种蓝牙接收器非常实用,可以把老的音响改造成蓝牙音箱,不用扯扯拉拉地拉线。

网友:
USB充电器加蓝牙二合一啊

网友:
外形看起来跟充电器差不多。

网友:
记得有一款充电器犯同样的毛病!三星的一款?

网友:
感觉很鸡肋

网友:
和以前的车载差不多。

网友:
红包买的蓝牙板,也是放到充电器头子里

网友:
感觉很不靠谱了

网友A:
蓝牙什么版本?是立体声的吗?

网友:
与充电器 一样一样

网友:
居然是供电音频二合一

网友B:
蓝牙音频接收器,没见过怎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蓝牙什么版本?是立体声的吗?

是4.2版本,是立体声

楼主:
谢谢您的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B:
蓝牙音频接收器,没见过怎么用?

把这个插在音响附近的电源插座上,用音频线把这个和音响连起来,就可以用手机连接蓝牙,用音响播放手机上的音乐了